谁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谁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就是个三极管导通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三极管导通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的是我在OUT_COM端不论输出高还是低,J6都没有电势差。还有就是我想要J6出现电势差,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C:
J6就是两根导线,你让它如何产生电势差?!直接用万用表量它们的通断不就得了!

网友D:
J6(确实是这个符号的话这是个什么器件?)如果是接插件,上面有两个干接点,要能有电势差(电压差?您是这意思?)才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我在OUT_COM端不论输出高还是低,J6都没有电势差。还有就是我想要J6出现电势差,应该怎么做, ...

“我想要J6出现电势差,应该怎么做”
应该在S4到J6的两根线中任一根串联一个电池之类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J6(确实是这个符号的话这是个什么器件?)如果是接插件,上面有两个干接点,要能有电势差(电压 ...

你别说,如果S4两个触点不是同种金属,且触点温度与J6温度不同,说不定会有温差电动势。
不过温差电动势通常是mV数量级,万用表很难看出来。

网友E:
S4就继电器,J6就相当于开关,楼主要什么电势差

网友:
此题无解。。。。。。

网友F:
楼主把J6的1脚接到5V正上,J6的2脚接到5V地上,继电器没闭合时,就有电势差了,闭合后可能就放炮了。

网友:
电势差  这个词 时隔多年又看到了 好像是高中的物理课本里的词语吧

网友:
一脸懵逼地看着楼下的怎样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J6的1脚接到5V正上,J6的2脚接到5V地上,继电器没闭合时,就有电势差了,闭合后可能就放炮了。

楼主把J6的1脚接到5V正上,J6的2脚接到5V地上,别直连啊,变成,下拉,下拉,就不会放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J6(确实是这个符号的话这是个什么器件?)如果是接插件,上面有两个干接点,要能有电势差(电压 ...

那么这个电路有什么用?怎么体现继电器的开关作用?谢谢,我对这方面的不太懂,麻烦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4就继电器,J6就相当于开关,楼主要什么电势差

我就是想要问如何体现J6的开关作用,对这个电路不太理解,如果我想提现J6的开关作用(我说的意思是我在J6后面接一个设备,如何来实现J6的开关作用),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J6就是两根导线,你让它如何产生电势差?!直接用万用表量它们的通断不就得了!

我是想问如何体现这个电路的开关作用,我在J6后面接上设备的话,如何做才能体现这个电路的开关作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如果S4两个触点不是同种金属,且触点温度与J6温度不同,说不定会有温差电动势。
不过温差电动势 ...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电路不太理解。我想要问的是这一个开关电路,我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S4就继电器,J6就相当于开关,楼主要什么电势差

那怎么才能体现这个开关电路的“开关”作用?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要问如何体现J6的开关作用,对这个电路不太理解,如果我想提现J6的开关作用(我说的意思是我在J6 ...

就当个开关用呗!开关怎么用就怎么接。不要告诉我,你连开关怎么用都不知道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J6的1脚接到5V正上,J6的2脚接到5V地上,继电器没闭合时,就有电势差了,闭合后可能就放炮了。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我想问的是如何体现这个电路的“开关”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当个开关用呗!开关怎么用就怎么接。不要告诉我,你连开关怎么用都不知道哦

你说的意思是,我后面接设备?对吗?像普通的开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我想问的是如何体现这个电路的“开关”作用。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这个怎么样才能让继电器闭合?OUT_COM拉高还是拉低

网友C:
对啊,后面接设备,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就是后面设备中的开关。
OUT_COM接高电平,继电器就吸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三极管导通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继电器闭合J6的1,2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继电器闭合J6的1,2是通的?

从你发的电路来看,OUT_COM接高电平,继电器就吸合,J6的1,2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后面接设备,这个继电器的触点就是后面设备中的开关。
OUT_COM接高电平,继电器就吸合了。

可是我把OUT_COM拉高,J6的1.2并没有接通,是不是说继电器没有吸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电路不太理解。我想要问的是这一个开关电路,我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个“开关”

继电器S4的3脚和4脚之间就是一个开关。继电器吸合,3脚和4脚联接,继电器释放,3脚和4脚不联接。这就是开关,和你家里面控制台灯、吊灯的开关一样,和你控制手电筒亮不亮的开关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S4的3脚和4脚之间就是一个开关。继电器吸合,3脚和4脚联接,继电器释放,3脚和4脚不联接。这就是开 ...

可是我的继电器好像没有吸合,我用万用表测量时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继电器闭合J6的1,2是通的?

无论继电器是否闭合,继电器S4的1脚与2脚之间并没有变化,都是继电器绕组(线圈)。
继电器闭合,说的是继电器的3脚与4脚之间“通”,继电器释放,说的是继电器的3脚与4脚之间“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继电器好像没有吸合,我用万用表测量时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差,

如果OUT_COM端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那可能是三极管损坏,可能是R10开路,可能是R11短路,可能是5V电源没有加上,还可能是你的焊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继电器好像没有吸合,我用万用表测量时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差,

当然,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万用表(包括表笔)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OUT_COM端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那可能是三极管损坏,可能是R10开路,可能是R1 ...

貌似是三极管以前都没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测二极管两端电压都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继电器好像没有吸合,我用万用表测量时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压差,

检查电路,第一件事是保证你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完好。
对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拿一节电池量一下。对万用表交流电压档,表笔插到插座板上量一下。对万用表电阻档,拿一支已知电阻量一下。
当然,两块万用表对比更好。

网友:
是这样,一般继电器会控制电源线的通断,除此之外你还应该有个地线,你所说的电势差应该是在断开的时候,继电器没有与电源联通,你测没有电的一端和地是断开的,不是所说的没有电势差,是因为不连接所以你万用表没有数,当闭合时,你测没有电这端和电源通电了,跟地就有了电势差,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三极管以前都没有问题,我用万用表测二极管两端电压都是5V

检查继电器,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短路三极管集电极到地,可以用万用表较大的直流电流档当做短路线。如果继电器完好,短路再放开,应该能够听到轻微的“咔哒”声。如果用另一块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你的继电器3脚和4脚之间电阻,短路再放开,你的继电器3脚和4脚之间电阻变化非常大,是零到无穷大(电阻超量程)之间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继电器,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短路三极管集电极到地,可以用万用表较大的直流电流档当做短路线。如果继电 ...

是不是按照图中的接法?可是我这么接之后继电器没有反应

网友G:
这个是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假如你当CON4-OUT输入为0V时,三极管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流过,则继电器释放(OFF);相反,当输入为+5V时,三极管饱和,继电器线圈有相当的电流流过,则继电器吸合(ON)。而且你说的拉高拉低是要一直让他保持在这个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假如你当CON4-OUT输入为0V时,三极管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流过,则继电器 ...

恩恩,可是现在几点起一直没法吸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照图中的接法?可是我这么接之后继电器没有反应

“继电器没有反应”
我不理解你说的“没有反应”是什么意思。
35楼教你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当做短路线,有个好处:可以直接读出电流数值,便于进一步判断。

网友C:
呵呵,离开几个小时,已经有很多回复了。
从楼主的回帖来看,楼主没有掌握最基本的电路测试技巧。28楼后面的maychang的点评值得楼主认真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没有反应”
我不理解你说的“没有反应”是什么意思。
35楼教你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当做短路线, ...

就是继电器没有上面所说的现象(也就是没有听到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离开几个小时,已经有很多回复了。
从楼主的回帖来看,楼主没有掌握最基本的电路测试技巧。28楼后面 ...

我知道呀,就是按照她说的方法来做的,可是没有如楼上所说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呀,就是按照她说的方法来做的,可是没有如楼上所说的现象

首先,张老师是男的,不是“她”。
关于继电器,建议你直接用导线将5V电压加到继电器线圈的两个脚上,听有没有“滴答”声(声音较小,要仔细听)。很怀疑你的焊接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继电器没有上面所说的现象(也就是没有听到声音),

你这是5V的小继电器,动作时声音很小,须耳朵凑到近处仔细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5V的小继电器,动作时声音很小,须耳朵凑到近处仔细听。

首先,我用线那么连对吗?
其次,我贴近了,可是还是没有声音,我有万用表测,后面也没有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张老师是男的,不是“她”。
关于继电器,建议你直接用导线将5V电压加到继电器线圈的两个脚上,听 ...

这个不是我焊接的,是工厂焊接的,焊接应该不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用线那么连对吗?
其次,我贴近了,可是还是没有声音,我有万用表测,后面也没有通

用线直接联接当然可以。
若继电器不动作,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绕组(1脚和2脚之间)是否断路。如果绕组完好,那么可能是衔铁卡住。

网友:
如果继电器是新的,线圈断路、衔铁卡住这种故障的几率实在太小了,真要碰上的话只能说楼主的运气太那个了
会不会继电器的引脚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可是现在几点起一直没法吸合

我觉得先看看电路板是否有焊接问题,不要以为在工厂焊接就没有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工厂虚焊了,那没有问题的话会不会是三极管的问题啊?

网友:
OUT_COM 设置成推挽或上拉输出, OUT_COM拉高8050三极管C-E导通,线圈中有电流流过,继电器吸和,J6的1,2脚导通,要是你选的继电器没有内阻的话 貌似还需要在线圈上串入限流电阻

网友:
原理上看没有问题,继电器出现故障的几率很小,看一下继电器封装的引脚跟原理图里面引脚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
J6是个接口也就是接外设的,谁说没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如果S4两个触点不是同种金属,且触点温度与J6温度不同,说不定会有温差电动势。
不过温差电动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J6出现电势差,应该怎么做”
应该在S4到J6的两根线中任一根串联一个电池之类的电源。

大神啊

网友:
楼主的cn6这么连接就是相当于工作时短路。根据自己的经验,下图原理图为参考。继电器一般是弱点控制强电。当芯片输出高电平时,继电器吸合,AC220V火线通过。CN5可以是一个电机或其他AC220V可以驱动的器件。

当芯片输出低电平时,继电器断开。

网友:
这就是一个采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常规电路,继电器的触点接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