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做buck电源求助

楼主:
小弟最近想用uc3842做一款可以实现24V--5V的降压电路,具体纹波要求,功耗,和效率先不做考虑,小弟查阅了若干资料,也照着网上一些电路图搭着进行仿真,buck电路的拓扑和uc3842的外围电路也很简单,但是在对buck电路进行稳压反馈时,总是觉得反馈环路没有效果,网上说,uc3842需要浮地驱动mos管,所以总觉得输入和输出就不能共地,所以要设计成隔离型的电路,可是小弟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懂,资料查阅起来特别晦涩难懂,要是哪位手上有用uc3842实现的降压拓扑结构图发现,小弟感激不尽。内附小弟拼凑的电路图,仿真的结果不尽人意,希望有人可以指导一二。

网友A:
电流不太大的话, 大把的IC可用, 何苦折腾神马浮地? 电流比较大的话, 3842加颗IR2127去推MOS就解决问题了, 作为一名设计师, 同一功能同级别规格的器件, 至少要掌握三五个品牌, 一二十颗器件

网友:
24V降到5V,电压是将近5倍,确实做成隔离形式比较合适。不隔离的Buck电路在5倍电压情况下占空比太小。
隔离形式与你的电路相比较,仅仅是电感该成变压器,也就是说,从一个绕组改成两个绕组而已。

网友B:
另外,你的电路5V负载是R7,注意R7两端对24V电源没有公共端,两端对24V的“地”存在强烈共模电压。这对负载(以R7代表)工作非常不利。

网友:
在哪个软件上仿真的?
将G栅极输入PWM波的地浮空
主要是让mos管导通彻底,地要悬浮的,浮地的意思就是让VGS>VGS(th),确保让MOS的S脚的电压低于G脚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哪个软件上仿真的?
将G栅极输入PWM波的地浮空
主要是让mos管导通彻底,地要悬浮的,浮地的意思就是让VGS> ...

在multisum中仿真的,我照着网上一些图搭的电路,大体电路都能看懂,但是细节处理上就是不知道怎么弄,所以仿真出来电路老是没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的电路5V负载是R7,注意R7两端对24V电源没有公共端,两端对24V的“地”存在强烈共模电压。这对负载 ...

谢谢指点,对模电好多都不怎么理解,所以刚来搭个简单的buck电路就各种不会,想的是先做个正确的,然后再照着学习,但是这个正确的怎么也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multisum中仿真的,我照着网上一些图搭的电路,大体电路都能看懂,但是细节处理上就是不知道怎么弄,所 ...

“大体电路都能看懂”
至少Buck电路如何工作你还没有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对模电好多都不怎么理解,所以刚来搭个简单的buck电路就各种不会,想的是先做个正确的,然后再 ...

你的控制芯片使用正电源,要想控制功率开关管做Buck电路,应该采用PNP双极型三极管或者P沟MOS管。如下图。

注意上图负载负端与电源负端之间仅一支很小的电阻,作为电流取样。
这样,负载与电源之间就不会有很大的共模电压。
你使用N沟管,就存在负载与电源之间有很大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体电路都能看懂”
至少Buck电路如何工作你还没有弄懂。

前辈说的对,这个小电路,我也是糊糊涂涂的,想是多回顾下模电,可是这又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所以才在网上求助想找一份正确的拓扑图学习模仿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对模电好多都不怎么理解,所以刚来搭个简单的buck电路就各种不会,想的是先做个正确的,然后再 ...

Buck电路,有现成的单片集成电路如LM2576等。这类芯片无一例外均使用PNP三极管。
下面是LM2576内部框图和典型应用图。两图对照,你应该能够看出这是Buck电路,而且应该能够看出负载和输入电源具有公共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说的对,这个小电路,我也是糊糊涂涂的,想是多回顾下模电,可是这又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所以才在 ...

首帖图是个虽然正确但相当愚笨的电路。该电路一定要使用N沟管,造成负载对输入电源有很大的交流共模电压。于是不得不使用光耦隔离。其实,Buck电路本不必隔离(上面LM2576就是不隔离的例子)。
所以我说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1、按照使用UC3842而且用变压器的电路来做,这样的电路是使用N沟管的。因为不需要隔离,所以不必使用光耦。这样的电路需要在电感上增加一个次级绕组,但省去了光耦。
2、使用PNP三极管或者P沟MOS管。但若使用P沟管就不宜使用UC3842(非常麻烦),应该改用TL494。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首帖图是个虽然正确但相当愚笨的电路。该电路一定要使用N沟管,造成负载对输入电源有很大的交流共模电压 ...

解释一下什么是“虽然正确但相当愚笨”。
你要从某城市的甲地到同城乙地。一种方法是乘直达公交车,共五站。另一种方法是换乘两次,共十二站。
后一种方法就是“虽然正确但相当愚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释一下什么是“虽然正确但相当愚笨”。
你要从某城市的甲地到同城乙地。一种方法是乘直达公交车,共五 ...

谢谢前辈指点,我好好地看看,哎,之前没做过模电方面的东西,所以都有点拿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太大的话, 大把的IC可用, 何苦折腾神马浮地? 电流比较大的话, 3842加颗IR2127去推MOS就解决问题了,  ...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多谢前辈们指点,学到今天总算用土方法做了一份可以实现28v降5V的电路,用multisum仿真,具体没搭电路验证,此电路图有一点问题就是电压反馈端为啥仿真的电压不是2.5V,希望有后来人可以解答一下,不过电路仿真确实可以实现28v-5v的降压变换。此电路图正确的方式应该加变压器,次电路图实用性不高。还上传一份12V升28V的电路,不过电压反馈的引脚电压一直是2.47V,所以造成升压升不到28V,此种问题也未尝解决,不过升压电路结构图,应该不错,这两份电路给后来者留作参考,也算抛砖引玉吧。

28-5

28-5

12-24

12-24

网友D:
用multisum仿真电源芯片,实际做的时候相差很大
有那功夫搭建一个实测这个软件的电源控制类芯片的库不是那么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multisum仿真电源芯片,实际做的时候相差很大
有那功夫搭建一个实测这个软件的电源控制类芯片的库不是那 ...

恩恩,谢谢前辈指点,我目前才刚刚接触这个,好多的不懂,数据手册也不怎么会看,原理方面也不太懂,所以能做的也是学习一些现有电路图照着学习。不过后面会多做点实物板,多看看原理,进行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太大的话, 大把的IC可用, 何苦折腾神马浮地? 电流比较大的话, 3842加颗IR2127去推MOS就解决问题了,  ...

作为一名设计师, 同一功能同级别规格的器件, 至少要掌握三五个品牌, 一二十颗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太大的话, 大把的IC可用, 何苦折腾神马浮地? 电流比较大的话, 3842加颗IR2127去推MOS就解决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