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如下工程是哪个开发环境建立的

楼主:
找到一个NEC V850ES (UPD70F3716)单片机控制SD工程文件,但是用MDK打开工程,只能看到工程文件,其他main、.h、.c文件
均未显示,文件夹下含.s、.cld、.car、.dir、.fni、.mak、.prj、.prk、.prw、.sdb格式文件。不知道是哪个开发环境创建的工程?另外上面文件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A:
瑞萨自家单片机肯定不能用MDK。支持瑞萨对IDE我知道的有3种:IAR(专用)、CubeSuite+、e2studio。帮你做个减法,能排除你对工程不是CubeSuite+

网友B:
IAR的文件应该是EWW的,加上楼上的排除法,应该只有e2studio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瑞萨自家单片机肯定不能用MDK。支持瑞萨对IDE我知道的有3种:IAR(专用)、CubeSuite+、e2studio。帮你做个减 ...

谢谢,不知道为什么瑞萨不支持MDK?

网友:
引用 网友B:
IAR的文件应该是EWW的,加上楼上的排除法,应该只有e2studio了

明白了,看来又要学习一个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知道为什么瑞萨不支持MDK?

MDK仅支持51和ARM,对其他构建单片机不支持

网友:
70F还是78F
其实瑞萨是瑞萨 NEC有自己的编译器 PM+
没用过这个芯片
不过看文件  有点像PM+
fni prj prw mak都有 不过cld sdb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F还是78F
其实瑞萨是瑞萨 NEC有自己的编译器 PM+
没用过这个芯片
不过看文件  有点像PM+
fni prj prw ...

文件是70f的例程,我使用78f芯片,应该通用

网友:
看文件  有点像老NEC 的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