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采用双向可控硅通断实现温控的温控板

楼主:
假期前的最后一块温控板!分为模拟部分(AD),数字部分及高压区,高压区连接的是220V交流电,通过可控硅通断对炉丝进行控制,实现温控功能,铺铜间距30mil(不知道是否足够?),采用挖槽的方式进行高压隔离,减少高压干扰,,,不合理之处还望指出,明天就得提交了~~

温控流程:
1、通过按键板设置各通道温度,
2、通过RT1~RT3采集三个通道的实际温度,
3、通过程序控制对应的三个温控通道的PWM占空比,通过可控硅及mos管的通断实现温度的控制,
4、依据温度设定值及实际温度值决定对应的三个通道的阀门开启/关闭状态

网友:
PCB设计的不错

网友:
重新检查了一遍,螺丝孔处铺铜还存在问题,没把螺丝帽的范围画出来,,铺的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