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快捷键zz是什么意思,出现底色

楼主:
这是正常打开的情况。然后我想看第一层,输入快捷键z1,如图: 。依次的查看z2、z3、z4层等,最后我想返回去原来的时候,输入快捷键zz出现如图 有人也会这样么,还是我输入的快捷键有误,或者是我不会弄,本人刚学pads不久。

网友A:
我用9.3 试了一下,zz是可以返回,显示多层,至于你说的底色,对应实际板子上的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9.3 试了一下,zz是可以返回,显示多层,至于你说的底色,对应实际板子上的什么东西。

弄好了,看到你说的“对应实际板上的什么东西”我想可能是显示颜色哪里,我调成黑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