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电路解析

楼主:
 请帮忙解析这个电路设计,详细点最好,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一般的线性稳压电源,L5150没查它的资料,如果是TI的易电源之类的开关电源的话,它的效率就高了,但这个不是,因为用到了R1、R2降压。

电路中的BAT_ADIN及周围电路提供对输入电压的分压,以便以后测量。

C3、C4为输入部分的滤波,C5、6、7、8、9为输出滤波。

网友:
端口二极管前面是过压保护,加上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反向电压,这个设计应该是电池类的电源输出,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输入电压的ADC检测,两个电阻是过流保护,其他的电容都参考经验取,很基本的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