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DS2702A的温漂正常吗?

楼主:
刚到手一台普源DS2702A,加电测试发现通道1、2电压均未在零位。随后严格按说明书要求,开机2小时后做了自校正。校正后通道2稳定在零位附近。通道1半个小时内都回不到零位。很郁闷,在此求教高手,这是不是正常情况。先说说测试环境吧,测试的室温大约23度,湿度30%左右,设备处在测试环境中超过10小时。为避免底噪干扰,示波器开启20M带宽限制,同时采用64倍平均采样。测试环境附近的开关电源全部拔下,包括电视、加湿器、笔记本等等。

开机后通道1电压偏移约0.8mv,通道2基本无偏移。请大家注意右下角的时间,后续图片都以此为基准时间。

下面是过了5分钟后的偏移情况,大约300uv。

下面是过了10分钟的偏移情况,大约200uv

下面是过了大约半小时的情况,大约100uv

这是使用了2小时后的情况,大约70多uv

从测试情况看。通道2的全过程整体偏差不到50uv,但通道1达到了大约800uv。这正常吗?还是普源的设备都这样?

起始偏移

起始偏移

网友:
以上是昨天测试的情况。有人告诉我说,普源就这样了,我有点儿不服。喊着要做华为第二的厂家也不至于如此不屑吧。看了网上有人测试的帖子,有所启发,又测了一遍。
这次是先把DS2072A在阳台放1小时,再拿回室内测试其温漂。
阳台大约12度,也不算太冷。作为储藏来说,完全满足普源说明书上的储藏条件。
室内温度,今天是24度。
开机后情况比昨天还要差,偏差达到了1mv。

开机5分钟后偏差600uv左右。

10分钟后约400uv

半小时后约200uv

黄线还在缓慢下降,1个小时后趋于稳定在100uv左右。

下面是“重新统计“”后的平均值数据

网友:
正常……华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