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的FPGA和赛灵思的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10芯积分
作为学生党,在本科阶段经常接触到的是altera的FPGA, CLONE系列的,后来,友人说:赛灵思的FPGA性能更好。
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好回答,送10芯币哦,系统默认最多送10芯币哦)

网友A:
xilinx发明的FPGA,主要生产中高端的芯片,多用于军事航天领域,altera也很厉害,已经被Intel收购了,多做中低端的产品。altera的开发软件quartus比较容易上手,xilinx的开发工具很强大,不过我也没接触过。

网友B:
入门初学altera的多,貌似资料多一些,但是实际高端项目xilinx用的多,网上这么说的,对了还有lattic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发明的FPGA,主要生产中高端的芯片,多用于军事航天领域,altera也很厉害,已经被Intel收购了,多做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初学altera的多,貌似资料多一些,但是实际高端项目xilinx用的多,网上这么说的,对了还有lattice的

嗯,多谢回答

网友:
我最开始从a家入门的。后来因为要用soc,a家的soc太贵,不得已转战x家。我个人感觉,a家的文档很好找,x家的就让人感觉云里雾里。软件来说,各有千秋吧,最新的vivado,已经封装了很多ip,自己需要写代码的时候少了。还有一个特点,x家的下载器贵些,普遍100+,a家的,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了。当然,我说的都是d版。不过正版的也是x家的更贵。

网友:
友情帮顶,这个差别肯定是有的,但是学习上面来讲肯定是有通用性的!学习的时候不必过去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