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引脚加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
一般单片机都是加上拉电阻,我在设计时需要单片机加下拉电阻,型号是STC89C52RC,P3.2口加了10K的下拉电阻后单片机没办法在工作时将端口电平拉高。会有这种可能性吗?还是其他地方出错了?求告知

网友:
STC89C52rc 的IO上电复位是高电平,因该单片机不像STC15系列单片机有推挽输出配置功能,既然已经将高电平时下来为低电平,当然就不能再输出高电平。STC89C52RC的IO可提供5mA的灌电流,照理10k的电阻不可能将高电平拉低,只能将未定态拉低,应该是可以输出高电平的,请再次确认下拉电阻的阻值或有无短路。

网友A:
这个上拉下拉主要是在高阻状态的时候保持固定状态,或者开漏输出需要上拉来输出高电平。对于正常输出的IO口,比如推挽输出,上下拉电阻起到的作用比较小。

网友:
加上接本身就是提高驱动能力的,还有就是高电平状态,你的设计加下拉,完全有可能把20MA的驱动拉底。因为89C52的管脚不象新的STC的管脚,好像没有什么推免输出

网友B:
如果是要低电平初始状态的话、直接在程序开始拉低就好了、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
测一下这个io对地的电阻是多少,看看硬件连接上有没有问题。要是正常,看你需要什么,不加下拉,也能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C:
查下芯片手册,看下端口外接电路配置时允不允许下来,52芯片你要是一开始想下拉的话直接在程序配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拉下拉主要是在高阻状态的时候保持固定状态,或者开漏输出需要上拉来输出高电平。对于正常输出的IO口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芯片手册,看下端口外接电路配置时允不允许下来,52芯片你要是一开始想下拉的话直接在程序配置就行了

主要是想上电默认状态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要低电平初始状态的话、直接在程序开始拉低就好了、同意2楼的看法

多谢

网友D:
软件能实现的,就尽量不要用硬件,如果实在需要低电平,也可以加个反相器。

网友:
51单片机的拉电流能力是微安级别的,灌电流是毫安级别的。按理说10K的电阻下拉是可以的,不过你的电阻和负载是不是并联到地呢,如果是,下拉貌似没什么意义,电阻还是由阻值比较低的负载决定的,这种情况建议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能实现的,就尽量不要用硬件,如果实在需要低电平,也可以加个反相器。

不同意层主说法,楼主是想上电就低电平,防止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