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I-DISCO之利用STM32CubeMX配置串口

楼主:
       前几篇内容写到关于 基于STM32F769I来车预警装置项目的硬件介绍,其中雷达模块,433Mhz模块和GPRS模块和STM32开发板都是使用串口进行通信,下面介绍下利用STM32CubeMX图像配置工具进行开发板串口配置。      STM32CubeMX是ST意法半导体近几年来大力推荐的STM32芯片图形化配置工具,允许用户使用图形化向导生成C初始化代码,可以大大减轻开发工作,时间和费用。STM32CubeMX几乎覆盖了STM32全系列芯片。它具有如下特性:①  直观的选择MCU型号,可指定系列、封装、外设数量等条件
②  微控制器图形化配置
③  自动处理引脚冲突
④  动态设置时钟树,生成系统时钟配置代码
⑤  可以动态设置外围和中间件模式和初始化
⑥  功耗预测
⑦  C代码工程生成器覆盖了STM32微控制器初始化编译软件,如IAR,KEIL,GCC。
⑧  可以独立使用或者作为Eclipse插件使用

STM32CubeMX安装之前电脑必须安装JAVA运行环境安装,在Java官网www.java.com下载最新的Java软件安装即可

安装STM32CubeMX后启动软件:

点击New Project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选择开发板的型号STM32F769NIHX,双击即可进入配置界面:

STM32F769I开发板的能引出的串口是UART6,我们就配置UART6

在Point选项里面选择UART6,第一个选项Mode用来设置串口6的模式或者关闭串口6。
第二个选项Hardware Flow Control(RS232)用来开启/关闭串口1的硬件流控制,该选项只有在
Mode选项值为Asynchronous(异步通信)模式的前提下才有效。这里我们要开启串口1的异步模
式,并且不使用硬件流控制,所以这里我们直接选择Mode值为Asynchronous即可。

使能串口后,在芯片位置可以看到串口6管脚已经变成绿色的,代表我们可以使用它

点击USART6配置按钮,进入USART6详细参数配置界面。在弹出的USART6
Configuration界面会出现5个配置选项卡。

Parameter Settings选项卡用来配置USART6的初始化参数,包括波特率停止位等等。这里
我们将USART6配置为:波特率115200,8位字长模式,无奇偶校验位,1个停止位,发送/
接收均开启。
User Constants是用来配置用户常量。
NVIC选项卡用来使能USART6中断。这里我们勾上Enabled选项。
DMA Setting是在使用USART6 DMA的情况才需要配置,这里我们不配置。
GPIO Setting便是查看和配置USART6相关的IO口,从图中可以看出UART6TXD和RXD对应的GPIO管脚为PG9和PG14.

配置完USART6相关IO口和USART6参数之后,如果我们使用到串口中断,那么我们还
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接下来便是配置NVIC相关参数。同样的方法,进入Conguration
选项卡,点击NVIC按钮,配置UART6的中断优先级。

配置完后点击菜单Project->Generate Code即可生成源码

生成源码打开KEIL5后,我们会发现在程序里已经为我们添加好了初始化串口6的代码了
static void MX_USART6_UART_Init(void)
{

  huart6.Instance = USART6;
  huart6.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6.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7B;
  huart6.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6.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6.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6.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6.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6.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6.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6)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同时在stm32f4xx_hal_msp.c中,生成了串口MSP函数HAL_UART_MspInit内容如下,即初始化UART6对应的管脚。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uart->Instance==USART6)
  {
  /* USER CODE BEGIN USART6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6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SART6_CLK_ENABLE();

    /**USART6 GPIO Configuration
    PG14     ------> USART6_TX
    PG9     ------> USART6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8_USART6;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USART6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6_MspInit 1 */
  }

}

在串口中断中程序中编写相应串口处理雷达数据的代码即可。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6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6_Handler,UART_FLAG_RXNE)!=RESET))
//接收中断(雷达数据正好是以0x0d 0x0a结尾)
{
HAL_UART_Receive(&UART1_Handler,&Res,1,1000);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
//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6_Handler);
}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了,新年新气象

网友:
祝楼主节日快乐,祝2018,大家一切都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