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69评测之基本驱动篇--PWM输出

楼主:
从参考手册rm中可知PWM是定时器的功能之一,用过st的都知道。本帖开始配置定时器的PWM输出功能。
首先要选择对应的IO口,并配置IO的对应外设功能,可以参考笔者所发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8264-1-1.html    f769uart寄存器版本
进行IO的配置,本帖不做过多说明。
说明:爱好进行寄存器配置进行编程的必须爱看rm和datasheet。
下面着重讲解定时器的配置
第一步也是进行定时器的时钟源使能
RCC->APB1ENR|=1<<1;
第二是配置占空比
        TIM3->ARR=500;
第三是对时钟进行分频
        TIM3->PSC=psc;
第四是设置通道及模式并使能
        TIM3->CCMR2|=6<<12;
        TIM3->CCMR2|=1<<11;
第五是  设置高电平或低电平有效,并使能pwm
        TIM3->CCER|=1<<12;
        TIM3->CCER|=1<<13;
最后是,设置自动加载使能,并使能定时器
        TIM3->CR1|=1<<7;
        TIM3->CR1|=1<<0;

把对应IO口的设置加上,配合如上的寄存器配置,加入工程,即可实现pwm的输出。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下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