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测试点

楼主:
请问什么是ICT测试点,它的用处又是什么呢?请高手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工厂会搞定,难道你要去做治具和工装

网友:
查查百度文库吧,很多内容的

网友:
ICT测试点就是待测试网络添加焊盘,主要是为了测试网络端口的电气属性,如阻抗等

网友:
说简单点就相当于万用表的表笔 用于接触被测产品的焊点进行测量 我司专业做ict测试仪和ict测试治具 有需要或者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电话1812455651 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