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mcu上传固件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前一段时间一直忙,没时间研究micropython,昨晚得闲,想更新一下我的nodemcu的固件,然后问题就来了;
            之前我成功的刷如了1.8.6-7这个版本的固件,昨晚看官网上有esp8266-20170104-v1.8.6-279,于是试着刷入nodemcu,
            结果刷完后重启,模块上的灯一直闪烁,由于是USB直接连着电脑,导致电脑鼠标乱窜;然后刷回1.8.6,结果一样,然后就想着是不是没清除flash的原因呢?然后我用esptool清除后刷入1.8.6,还是同样的结果。
            请问有哪位朋友指导一下我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另外论坛已回复,补充一下,检查一下ESP8266的GPIO15 GPIO0 GPIO2三个引脚电平,正常情况应该是

GPIO15:低
GPIO0:低
GPIO2:高

网友A:
另外擦除Flash时,如果速度太快,通常其实没有真正擦除掉,正常需要1-2S以上。可以试试多擦除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擦除Flash时,如果速度太快,通常其实没有真正擦除掉,正常需要1-2S以上。可以试试多擦除几次

谢谢版主!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