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设计

楼主:
大神们,你们怎么抄板设计的,都用了什么设备,求指导

网友:
万用表,放大镜

网友A:
我是万用表+AD软件,听说有人直接扫板PCB,然后根据PCB画原理图

网友B:
我们一般是把原理图读取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是把原理图读取出来呢

请问一下,这个读取出来是个怎么读法   还是第一次听说  能说说吗?谢谢!!!
如果能读出来的话   能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万用表+AD软件,听说有人直接扫板PCB,然后根据PCB画原理图

你用万用表的话   应该是用万用表量通路来确定连线是吗  其实还是通过自己手画?

网友:
我抄的都是高频板,很简单 哈哈 多层板 烦死你

网友D:
楼主具体是要抄什么类型的板子,多少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读取出来是个怎么读法   还是第一次听说  能说说吗?谢谢!!!
如果能读出来的话   能节 ...

我们一般都是双层板,输入和输出都是有明确去向的,不涉及拷贝程序,完全的逻辑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万用表的话   应该是用万用表量通路来确定连线是吗  其实还是通过自己手画?

抄板就是抄原理图,画完之后自己分析下电路是否合理,合理了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抄板就是抄原理图,画完之后自己分析下电路是否合理,合理了就行了

这个我知道啊  我们就是跟你说的这样做的   但是之前楼上不是有说到 “原理图读出来” 么,就很好奇是怎么个读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都是双层板,输入和输出都是有明确去向的,不涉及拷贝程序,完全的逻辑关系。

对于你提到的   “我们一般是把原理图读取出来呢”

对于这个读取出来  我很好奇   你是通过什么读取出来的.....求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啊  我们就是跟你说的这样做的   但是之前楼上不是有说到 “原理图读出来” 么,就很好奇是怎 ...

一个万用表,检测连线,然后根据这个画原理图,这就是读,还有就是有的板子很难测或者眼睛看不出,就扫板,直接扫PCB,然后根据PCB画原理图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热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你提到的   “我们一般是把原理图读取出来呢”

对于这个读取出来  我很好奇   你是通过什么读取出 ...

我们是设计的产品都是有分为输入输出的(数控系统用的产品),有点对点,扫描的。
我们可以把输入输出点都引出来,然后检测信号。
可能产品比较简单呢,不像高频板那样。正常都是双面板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设计的产品都是有分为输入输出的(数控系统用的产品),有点对点,扫描的。
我们可以把输入输出点 ...

哦哦  我懂了   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万用表,检测连线,然后根据这个画原理图,这就是读,还有就是有的板子很难测或者眼睛看不出,就扫板 ...

明白什么意思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具体是要抄什么类型的板子,多少层的?

双层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万用表+AD软件,听说有人直接扫板PCB,然后根据PCB画原理图

有没有下载地址啊

网友:
目测+万用表+你的EDA软件即可

网友A(2017-01-07):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