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30 无内部flash 使用外部spifi flash仿真时出现不能访问flash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外部flash的,影响中应该是拷贝到内存中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外部flash的,影响中应该是拷贝到内存中运行的。

可以直接在flash里跑
前几次可以跑  但是几次之后就挂了  跑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外部flash的,影响中应该是拷贝到内存中运行的。

不是copy的,直接把SPI的地址映射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在flash里跑
前几次可以跑  但是几次之后就挂了  跑不了了

周立功有相关资料,建议LZ找找,我这边的好像让我删除了

网友:
应该是模式出问题了,没有进入到spi模式

网友:
QSPI Flash.
lpc4370也是在外部QSPI Flash上跑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