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我下面的代码,加进去一个按键的电平触发(CPM),让时钟开始计数

楼主:
//产生秒钟计数
module miaojishi(clks,clr,cpm,s_high,s_low,cm);
input clks;
input clr;
input cpm;
output s_high;
output s_low;
output cm;

reg[3:0] s_high;
reg[3:0] s_low;
reg[3:0] cm;

always@(posedge clks or negedge clr)
  begin
    if(!clr)             //清零信号,将计数清零
      begin
        s_high<=4'd0;
        s_low<=4'd0;
        cm<=4'd0;
      end
    else
      begin
        if(s_low==4'd9&&s_high<4'd5)           //如果分秒低位等于9时
          begin
            s_high<=s_high+1;
            s_low<=4'd0;
            cm<=4'd0;
          end
        else if(s_low<4'd9&&s_high<=4'd5)            //如果分秒低位小于9时
          begin
            s_high<=s_high;
            s_low<=s_low+1;
            cm<=4'd0;
          end
         else if(s_low==4'd9&&s_high==4'd5)                //如果为59时,产生进位
          begin
            s_high<=4'd0;
            s_low<=4'd0;
            cm<=4'd1;
          end
      end
  end
endmodule

就是如何加一个电平触发。使他可以调时间

网友:
如果是按住一直有效就用
if(电平)
如果是按一下起一次作用就采沿,采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要去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住一直有效就用
if(电平)
如果是按一下起一次作用就采沿,采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要去抖

就是要按下一直有效的,这样就可以少一个去抖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