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重开

楼主:
制作电路板时,重开钢板是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开钢网懂不?重开,不就是重新开钢网吗?应该是因为你的板子进行了调整,器件位置或者其他一些有变动。所以要重新开钢网。

网友:
可能是是贴片用的植锡网吧。

网友A:
···不是 钢网吗? 为什么是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钢网吗? 为什么是钢板

应该是钢网

网友:
叫重开钢网。。。。。。如果你熟悉smt的工艺,你就知道钢网是用来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