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硬件分析 -- 核心板

楼主:
先看SensorTile传感器核心板的整体外观,设计紧凑,体积很小。

左上角是MEMS数字麦克风传感器MP34DT04,它使用PDM音频接口。

左边中间是MCU STM32L476JG(WLCSP72封装)。

左下角是LSM6DSM,3轴加速度和三轴陀螺仪传感器

下面中间是LSM303AGR,磁场和加速度传感器

右下角是气压温度传感器LPS22HB。这三个传感器共用SPI总线,使用了三线方式,而不是最常用的4线方式。

右边中间是蓝牙BlueNRG,它使用了标准的4线SPI方式。

麦克风传感器和MCU之间是LDO LD39115J18

最后看看反面的连接器,注意它的连线顺序和邮票孔的不同。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东西啊,看得眼馋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分享 好东西啊,看得眼馋

欢迎来报名,大赛报名截止时间还有3天: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7501-1-1.html

网友:
是BlueNRG-MS 哦

网友B:
STM32L476JG用的是内部晶振吗?

网友:
外部晶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L476JG用的是内部晶振吗?

Hello, STM32L476内部有三个RC: 32KHzLSI MSI 16MHzHSI , 在STEVAL-STLCS01V1板上连接有一个32.7680kHzLSE .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lo, STM32L476内部有三个RC: 32KHzLSI MSI 16MHzHSI , 在STEVAL-STLCS01V1板上连接有一个32.7680kHzLS ...

嗯,受教了。又做了把伸手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L476JG用的是内部晶振吗?

STM32L476可以用32K晶体校正时钟频率,做USB时钟用。

网友D:
不错 不错  为我们后面的提供了不少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不错  为我们后面的提供了不少帮助

欢迎一起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