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选信号放大器设计仿真

楼主:
两个TL084一个9018三极管一个LM386正玄波放大器:
第二级用三级管9018实现,第一级和第三级用运算放大器TL084实现,第四级用LM386实现
(1)  输入信号为20mV,单端输入;
(2)  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为50Ω,第三级放大器的输出阻抗50Ω;
(3)3dB通频带300Hz-20KHz ;
(4)最大增益不小于40dB,可调;
(5)单端输出,最大输出电压≥10Vpp,负载接8Ω电阻;
(6)电源电压±12V。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最好是自己先动手设计一个,进行仿真或实际调试,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再求助.像你这样开始就希望别人帮助的,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

网友:
赞成gmchen意见。

题目的要求有些是多余的。第一级用TL084,第二级用9018就显得多余。要求第四级用LM386,同时要求第三级输出阻抗50Ω也是多余。

网友:
我估计这是一个老师出的题目,目的就是要学生用几种不同的器件实现放大,所以中间有很多多余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最好是自己先动手设计一个,进行仿真或实际调试,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再求助.像你这 ...

只是不知道从何入手,初学者需要引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不知道从何入手,初学者需要引导啊

建议你一步一步来。
先设计单级的放大器:用运放设计一个,指标自定;用晶体管设计一个,同样指标自定。电路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有。运放的参数设计相对容易些,晶体管的稍复杂,但仔细想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设计完成后,进行仿真或者搭电路测试,与自定的指标对照。那时有问题再来问,有的放矢,就会得到大家的帮助,你也会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