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评测软件篇四】-- STM32F7结合CUBEMX移植STemWin(无系统)

楼主:
          emWin 是ST公司主推的一款GUI为大家所熟悉,CUBEMX也是ST公司主推的图像化软件,使用方便;以下为囫囵吞枣式移植STemWin也就是在现有的工程的文件下移植出显示效果;
       1、CUBEMX 建议STM32F769Discovery 的工程;
                   需要注意点如下:
                               A:堆栈大小不能太小; 否则编译显示存在问题;
                               B: 开启Cache;

     2、添加必要的文件:

STemWin 文件如下:

Fonts:

lib:

bsp:

Components:

     以上所需文件全部添加到工程,并添加相应的头文件路径;

工程配置:
1、系统宏:

USE_HAL_DRIVER,STM32F769xx,USE_STM32F769I_DISCO,
  __CC_ARM,ARM_MATH_MATRIX_CHECK,ARM_MATH_ROUNDING,__FPU_PRESENT=1,

2、修改GUIConfig.c 中的宏定义,不能太大,否则存在问题;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100

3、修改LCDConf_CmdMode_TE.c中的BUFFER地址:
#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uint32_t)0xC0020000)
#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uint32_t)0xC0020000)

4、修改GUIConf.h 支持触摸和系统;
#define GUI_NUM_LAYERS            3    // Maximum number of available layers
#define GUI_OS                   (0)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1)  // Support touchscreen

5、修改stm32f7xx_it.c
#include "stm32f7xx_hal.h"
#include "stm32f7xx_it.h"
#include "main.h"
#include "GUI.h"

extern volatile GUI_TIMER_TIME OS_TimeMS;
extern LTDC_HandleTypeDef hltdc_disco;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HAL_SYSTICK_IRQHandler();
        OS_TimeMS++;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HAL_TIM_IRQHandler(&TimHandle);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TIMx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2- Configure the NVIC for TIMx #########################################*/
  /* Set the TIMx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TIM3_IRQn, 0, 1);

  /* Enable the TIMx global Interrupt */
  HAL_NVIC_EnableIRQ(TIM3_IRQn);
}

void LTDC_IRQHandler(void)
{
  HAL_LTDC_IRQHandler(&hltdc_disco);

}

6、修改main.h: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7xx_hal.h"
#include "stm32f7xx_it.h"

/* EVAL includes component */
#include "stm32f769i_discovery.h"
#include "stm32f769i_discovery_sdram.h"
#include "stm32f769i_discovery_ts.h"
#include "stm32f769i_discovery_qspi.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ifdef INCLUDE_THIRD_PARTY_MODULE
#define DEMO_HOME_ADDRESS           0x08000000
#define DEMO_TGFX_ADDRESS           0x08100000
#define DEMO_EWIZ_ADDRESS           0x08180000
#define DEMO_HOME_SIGNATURE         0x5AA55BBB
#define DEMO_TGFX_SIGNATURE         0x5AA55AAA
#define DEMO_EWIZ_SIGNATURE         0x5AA55CCC
#define DEMO_SIGNATURE_LOCATION     0x40024000
#endif
/* Exported macros -----------------------------------------------------------*/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CleanDisplay (uint32_t address);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MAIN_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7、修改main.c:
int main(void)
{

        MPU_Config();
  SCB_EnableICache();
  SCB_EnableDCache();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BSP_SDRAM_Init();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Touch_Timer_Init();     //定时器触摸

        //emWin 测试:
        GUI_Init();

        BSP_TS_Init(800, 480);

        GUI_Initialized = 1;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32_1);
        GUI_DispString ("Welcome To WWW.eeboard.com ");

        //GUIDEMO_Main();
  while (1)
  {

  }

}

然后编译下载即可;

效果如下:

工程如下:

网友A:
这个官方的包里没有带吗?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方的包里没有带吗?嘿嘿

没有带,自己搞搞下

网友:
需要外挂SDRAM吗?

网友:
请教楼主!

我下载您的项目,提取STM32CubeMX工程文件。先生成Keil MDK项目,再添加STemWin的文件,再再keil mdk编译环境下为项目文件增加文件与路径。

但总是编译不成功,

网友:
      已经参考楼主的工程文件及说明成功的进行了移植,花费了我好几天时间。 看了一些STemWin的教程,它们的建议是“对于初学者,STemWin的移植不是必须先学的”。但是我觉得通过亲自移植才能搞清楚项目体系和硬件体系,也才能使得基本应用在目标系统上跑起来,在学习和开发过程中做到心里有底。尤其是对于像我这种一个人搞定硬件和软件的人来说,移植必须完成的工作。与其晚弄,不如早弄。

    ST的工具软件(CubeMX)和库不断更新,楼主的东西拿来不能直接用。通过敲敲打打,仔细分析分解目录和结构,添加必要的文件和头文件,才能使用。

网友: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我这里
qq 1290383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