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在线等....

楼主:
各位大神啊,我现在想通过外部中断来控制LED灯,main函数是LED常亮,通过按键产生下降沿进入中断,使LED处于熄灭的状态。想问中断服务程序怎么开头,还有就是我这个程序哪里错了?

网友A:
中断函数不能写到主函数里面,你挪到函数外面试试。

网友B:
_interrupt是否是要放在函数的后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不能写到主函数里面,你挪到函数外面试试。

是在外面嘛。

网友:
找到汇编文件中的中断向量表,假设向量表是这样:
   ...
   rst_irq
   a_irq
   b_irq
   ...

写中断函数只需要:
void a_irq()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_interrupt是否是要放在函数的后面呢?

现在程序没错了,但是不能实现预想的结果啊,

网友C:
while(1)里面在不停的给P1赋值,而你的中断处理只是一会儿,所以不会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while(1)里面在不停的给P1赋值,而你的中断处理只是一会儿,所以不会有效果。

        while(1)
        {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1000000);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1000000);
        }
}
/***************************中断服务程序**********************8*/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BIT0;
                _delay_cycles(500000);
                P1IFG &= ~BIT1;      //清楚中断标志位
        }

把main函数改成1s闪烁也不能进入中断程序。

网友D:
  改成了间隔亮也不能进入中断程序

网友E:
MSP没用过。但是你首先确认下是否需要打开全局中断,其次查看下你的中断编号和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另外,如果要测试,while循环中无需任何操作,只要在中断中让LED翻转就行。即中断一次LED翻转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改成了间隔亮也不能进入中断程序

第一,延时用简单的for就可以了 如果用定时器,还要考虑中断优先级,另外最好仿真一下,不加延时的时候是否能进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MSP没用过。但是你首先确认下是否需要打开全局中断,其次查看下你的中断编号和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另外 ...

已经解决了,              少写了打开总中断这句话。。。__bis_SR_register(GIE);   //打开总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延时用简单的for就可以了 如果用定时器,还要考虑中断优先级,另外最好仿真一下,不加延时的时候是 ...

已经解决了,              少写了打开总中断这句话。。。__bis_SR_register(GIE);   //打开总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少写了打开总中断这句话。。。__bis_SR_register(GIE);   //打开总中断,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