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编译工程时报错:线束定义冲突

楼主:
之前在AD13编译时没报这个错误,现在在AD16下编译出了个“Conflicting Harness Definition for ,,,"的错误,检查了原理图并没有发现冲突,,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错误,当时将线束删除重新创建就不报错了,,,    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就想趁此机会问问有没有遇到过同类问题的,解释下这是版本不兼容还是别的问题造成的,下回遇到好处理

错误信息如下:

网友:
我印象中好像AD15也会这样。altium 软件升级后对一些功能的定义上进行了重新设定,在使用中的规则有变化,报线束冲突的可能原因就是因为功能定义的改变,可能认为你的线束是同一个但是却被同时用在了两个或者多个地方。导致报错。

网友:
总线没有编译通过
应该与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A:
上述言论纯属个人猜想。呼叫网友出来作答~~@残雪 @人民币的幻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述言论纯属个人猜想。呼叫网友出来作答~~@残雪 @人民币的幻想

没玩过

网友:
问题倒是解决了,在项目目录下有几个.Harness文件,将这几个文件全部删除,然后重新生成再就没有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