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无法覆铜,求解答

楼主:
准备覆铜的时候无法覆铜,说是无法放置在所有层上,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为什么我的元器件放不进去,加了板框后元器件放不进去,好郁闷 求精通pads的大神解救

网友:
提示很明确的。不能放在“所有层”上!只能在某一层

网友A:
那个QFN的封装,中间焊盘的周围,是不是一层白油?如果是,不应该。因为它可能抬高器件,影响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QFN的封装,中间焊盘的周围,是不是一层白油?如果是,不应该。因为它可能抬高器件,影响焊接。

你说的中间白油是这个么? 是2D线来着,是提示不能放在所有层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画其他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板框是放在所有层上,而且操作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提示我板框不能放在所有层上,因为板子基本画好了,剩下的覆铜,但是板框上不进去 覆铜也进行不了,就是因为这个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中间白油是这个么? 是2D线来着,是提示不能放在所有层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画其他板子的 ...

现在就弄到了这里

网友:
板框,PADS是专用的,不是放在哪个层上的。

网友A: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C:
铺铜不能在所有层上铺,也不是在板框上铺,画一个copper pour外形,要本来就有,就用他的,选择某层,对应网络,才能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铺铜不能在所有层上铺,也不是在板框上铺,画一个copper pour外形,要本来就有,就用他的,选择某层,对应 ...

我就是这样的,不能说指定要放在哪个层上覆铜,就是直接点击覆铜按钮,然后选择矩形,然后把要覆铜的范围选中起来,如果是两层板就先顶层然后网络选择接地,再底层网络选择接地,我现在的问题是按哪个覆铜的按钮,准备画范围覆铜的时候就弹出来这个选择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蓝牙1.pcb (202.57 KB, 下载次数: 38) 帮我看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铺铜不能在所有层上铺,也不是在板框上铺,画一个copper pour外形,要本来就有,就用他的,选择某层,对应 ...

我上传附件了,你也可以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文件发上来看看

版主用的也是pads么

网友A:
好明天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明天帮你看看

好的,谢谢,我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搁置下来了,不过可以看看其他资料,我最近学的pcb,现在大学毕业一年多了,以前在大学也学过,但是不是用pads ,而且读书的时候学的东西也没有出来工作认真,因为那个时候有父母供着读书,什么都不用愁,现在出来工作才知道赚钱不容易,刚开始出来毕业的时候做测试,工资不高也没前途,现在准备先做点有技术的东西,所以硬件里先从layout做起吧

网友D:
我下载下来看到的是没有板框,2D line是隐藏的,没有copper pour框,所以你直接敷铜肯定是出错的
板框是选中后属性选择board outline.  铺铜边框是这个选项
另外你说的板框放不上去,我这没有出现,首先画2Dline,然后属性选择board outlin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下来看到的是没有板框,2D line是隐藏的,没有copper pour框,所以你直接敷铜肯定是出错的
板框是 ...

我发上去的文件就是没有板框的,就是说加上去板框后覆铜会提示无法放置在所有层,刚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
设置在其中一个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上去的文件就是没有板框的,就是说加上去板框后覆铜会提示无法放置在所有层,刚试了下还是不行

蓝牙1.1
蓝牙1.1
我试过,没事哈,你看我文件,我只是随便+个了个框

网友D:
或许像我一样,遇到了BUG,从同一个库掉出来的封装,在两个PCB中是不同的焊盘状态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page=1#pid211183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附件了,你也可以帮我看看

版本不兼容,我这是9.3.  要不给转个低版本的。不知你试了没有,添加copper pour,再铺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本不兼容,我这是9.3.  要不给转个低版本的。不知你试了没有,添加copper pour,再铺铜。

现在覆铜是好了,但是感觉怪怪的,顶层红色的不该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或许像我一样,遇到了BUG,从同一个库掉出来的封装,在两个PCB中是不同的焊盘状态https://bbs.eeworld.com.cn ...

我看了好像不是你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现在可以覆铜了,软件放了几天 又自己好起来了,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好像不是你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现在可以覆铜了,软件放了几天 又自己好起来了,真是奇怪

没事了,覆铜看起来不怪,一切正常了,弄好了,就是好奇怪 前几天是画了板框上去后,准备覆铜的时候就提示无法放在所有层,现在已经好了可以正常放置了,也没懂软件,自己变好了

网友:
事情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系,它是自己好起来可以正常覆铜的,刚开始是无法放在,放了几天后自动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覆铜是好了,但是感觉怪怪的,顶层红色的不该这样吧

但是感觉怪怪的,不知你怎么就认为它怪了。我大概看了,没什么异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感觉怪怪的,不知你怎么就认为它怪了。我大概看了,没什么异常呀。

没事了 不觉得怪怪了,我也解释了

网友:
可以覆铜啊,是不是你有什么步骤做错了?

蓝牙1.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