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文加帧头和帧尾

楼主:
接收到一组数据被我放到数组buf中,这时候怎样给这段报文加帧头和帧尾吗?
buf[i]==UCA0RXBUF;

重新写一个数组吗?感觉不是常规方法,大家平时都是怎样做的?

矛盾的我

网友A:
数据帧一般是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数据校验位+帧尾,我们都是写一个组帧函数,专门处理数据帧

网友B:
如果你不想或者内存不足以使用另一个数组来转存这帧数据的话那只好用数据平移的方式,将所有数据右移若干个字节,然后在数组首部加帧头。或者更好的方法是接收一帧数据的时候不要从数组的头部开始存放而是放在若干个字节之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想或者内存不足以使用另一个数组来转存这帧数据的话那只好用数据平移的方式,将所有数据右移若干个 ...

用平移的方式加帧头容易,可我这个数组长度并不固定,我不知道帧尾怎么表示;另外那个更好的方法我也不太明白

矛盾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帧一般是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数据校验位+帧尾,我们都是写一个组帧函数,专门处理数据帧

可以详细一些吗

矛盾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平移的方式加帧头容易,可我这个数组长度并不固定,我不知道帧尾怎么表示;另外那个更好的方法我也不太 ...

帧尾都不能确定那你这一帧数据还有用么?第二种方法就是,例如,从第二个字节开始存放数据,第一个字节空着留给帧头。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加帧头和帧尾没必要改动数组,先把帧头发出去,再发数据,最后发帧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加帧头和帧尾没必要改动数组,先把帧头发出去,再发数据,最后发帧尾

很有道理!但是我这个发送的长度其实是任意的,如不加帧尾进去怎么才可以知道到哪才是发送结束了呢

矛盾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道理!但是我这个发送的长度其实是任意的,如不加帧尾进去怎么才可以知道到哪才是发送结束了呢

哎,很困扰啊

矛盾的我

网友A:
肯定要加帧尾呀,无论你发送多少,都不影响你的帧尾发送呀,发送数据时采用while循环判断数组是否为空,不为空发送第一个字节,数组偏移一位再判断是否为空,这样循环发送数据包,然后跟着再发帧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加帧尾呀,无论你发送多少,都不影响你的帧尾发送呀,发送数据时采用while循环判断数组是否为空, ...

谢谢,我先试试看~

矛盾的我

网友:
主要就是判断何时发送帧尾,是吧。需要把握一个时间间隔,一帧数据中,相邻数据时间间隔比较小。肯定比两帧数据之间的间隔小很多,就判断两个数据间的间隔,大概判断,就知道是一帧数据没有结束,还是新的一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