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系列 定时器2

楼主:
  TMR2=0;      T2CON=0x00;       /////// 8M晶振  16位定时器 1:8分频
     IPC1bits.T2IP=0x01;
     PR2=0XFFF0 ;
     IFS0bits.T2IF=1;    ////////////清TIMER2中断标志位
     IEC0bits.T2IE=0;   /////////// 允许TIMER2中断
     T2CONbits.TGATE = 1;
     T2CONbits.TON=1;     //////////////  打开定时器2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_shadow__)) _T2Interrupt(void)
{
   IFS0bits.T2IF=0;
   LED2=1;
}

这是我设置的定时器2  按照手册来的  但是LED始终不亮 ,中断入口程序正确,把中断标志手动置1以后LED可以亮  是定时器初值的原因吗?

网友:
IFS0bits.T2IF=0;    ////////////清TIMER2中断标志位
     IEC0bits.T2IE=1;   /////////// 允许TIMER2中断    刚才写错了  这样的情况下  LED也是不亮

网友:
程序不太完整,你设置 T2CONbits.TGATE = 1 干什么?

网友:
解决了 T2CON有一位设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