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用MPLAB IDE的SIM仿真时显示堆栈下溢,是 ...

楼主(2017-01-06):
求助PIC单片机用MPLAB IDE的SIM仿真时显示堆栈下溢,是怎么回事啊?
CORE-E0002: Stack under flow error occurred from instruction at 0x000000求大神解答
PIC

网友A:
由于PIC的8位单片机的堆栈是固定的,如果存在调用(或中断嵌套)层数过多,将会产生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