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的K与X7R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图片)

网友:
X7R是电容的材质,K我估计是容量误差的标准。

网友:
常用的电容器其精度等级和电阻器的表示方法相同。用字母表示:D——005级——±0.5%;F——01级——±1%;G——02级——±2%;J——I级——±5%;K——II级——±10%;M——III级——±20%。

网友A:
不同介质种类由于它的主要极化类型不一样,其对电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和极化率亦不一样。 在相同的体积下的容量就不同,随之带来的电容器的介质损耗、容量稳定性等也就不同。介质材料划按容量的温度稳定性可以分为两类,即Ⅰ类陶瓷电容器和Ⅱ类陶瓷电容器, NPO属于Ⅰ类陶瓷,而其他的X7R、X5R、Y5V、Z5U等都属于Ⅱ类陶瓷。

百度的,地址: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Qf6d5gWiEzjrxUp9fBe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KYOCERA贴片电容的命名:

网友:
K代表电容容差(误差精度)这里是±10%,X7R电容器被称为温度稳定型的陶瓷电容器。当温度在-55℃到+125℃时其容量变化为15%,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电容器容量变化是非线性的。这个都能在百度收到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介质种类由于它的主要极化类型不一样,其对电场变化的响应速度和极化率亦不一样。 在相同的体积下 ...

这么多回复里我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回复里我就服你

感谢中队前来支持!

网友:
电容器其精度等级和电阻器的表示方法相同
其实常用的就那么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