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硬件分析 -- mini板

楼主:
SensorTile套件硬件分析的最后一部分是mini板。先看看正反面的外观:

传感器板只能焊接在mini板上使用,因此暂时不能进行测试,还是先通过Arduino板测试。

USB部分和Arduino板基本一样

电池充电使用了STBC08,800mA线性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调节最大充电电流。开发板使用了20K电阻,充电电流为 1/20000 * 1000 = 50mA.

电池容量检测,使用了ST自家的STC3115IQT,它通过电压、电流、库仑计等计算电池容量,还通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进行补偿,此外它还有低压告警功能。

LDO和电源开关。在mini板上可以外接电池,因此也增加了一个电源开关

电池是通过一个微型专用插座接入开发板的:

mini板上还有一个HTS221温湿度传感器,它没有放在传感器板上,估计是实在没有位置了,只好移到mini板上。

mini板上带有TF卡座,可以通过TF卡扩展存储能力。TF是通过SPI方式访问,而不是通过SDIO方式,虽然性能降低,但是可以充分复用SPI总线。

网友A:
ST官方说 这个湿度传感器是为了防止空间太小影响测量准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官方说 这个湿度传感器是为了防止空间太小影响测量准确度

我觉得还是没有空间放了,走线也很困难,现在传感器使用了SPI方式,可能板上改用I2C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