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楼主:
请教高手,图片中电感(L1)的作用大吗?如果我换成10uH是否可以?

网友A:
这是Buck电路。电感L1必不可少,缺了此电感,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改成10uH,从电感量来说是允许的。但电感器不仅是电感量一个参数,至少还需要看看改换后的电感器是否允许通过与原电感器同样大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Buck电路。电感L1必不可少,缺了此电感,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改成10uH,从电感量来说是允许的。但电感 ...

将电感用导线替代为什么不可以?您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感用导线替代为什么不可以?您能详细说说吗?

“将电感用导线替代为什么不可以?”
在2楼我说过:这是Buck电路。
要解释为何不能用一条导线代替此电感,那要从Buck电路工作原理说起,至少几页篇幅,不是一个帖子能够说清楚的。
你可以找关于开关电源的基础书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感用导线替代为什么不可以?您能详细说说吗?

请问若在允许电流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对电感量的选择要注意什么?电感值可以算出个范围吗?

网友:
Buck电路不是太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