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芯片LTC4449的使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LTC4449驱动外部两个Nmos管时,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LTC4449驱动外部两个Nmos管时,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

“外部两个Nmos管时,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是“互补”工作的,即上管导通时下管关断,上管关断时下管导通。

网友C:
这是手册里的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LTC4449驱动外部两个Nmos管时,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

首先,感谢您的讲解。那么如果我的Vin为28V,那么当TG为高电平,BG为低电平时上面的NMOS导通,下面的NMOS截止对吧,此时我的Vout输出应该为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两个Nmos管时,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是“互补”工作的,即上管导通时下管关断,上管关断时下管导 ...

首先,感谢您的讲解。那么如果我的Vin为28V,那么当TG为高电平,BG为低电平时上面的NMOS导通,下面的NMOS截止对吧,此时我的Vout输出应该为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手册里的框图

多谢!我只是不了解它在驱动外部NMOS时怎么输出高低电平的,也就是对这里NMOS的导通情况及输出多少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您的讲解。那么如果我的Vin为28V,那么当TG为高电平,BG为低电平时上面的NMOS导通,下面的NMOS ...

LTC4449是驱动器,不是电源控制芯片,这一点你的标题里面已经说过了。
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里面有“同步”字样。意思就是说:上下两支管子导通关断是与输入信号同步的。
控制输出端电压Vout,靠输入脉冲信号的占空比。那是另一芯片的工作(甚至可能是单片机之类的工作),LTC4449不管这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TC4449是驱动器,不是电源控制芯片,这一点你的标题里面已经说过了。
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里面有“ ...

嗯,多少明白了,呵呵。谢谢!

网友D:
芯片驱动这两个MOS管,芯片手册一般会有TG和BG的工作时序图介绍,一看就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驱动这两个MOS管,芯片手册一般会有TG和BG的工作时序图介绍,一看就明白的

恩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