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评测】之五----功能包FP-SNS-ALLMEMS1评测

楼主:
       在【sensorTile评测】之二----手机端APP BlueMS安装,界面评测中我们已经安装好手机端的APP--BlueMS。其中我们发现有些图标是灰色的,有些功能没法用。我们这次就来看看其中一部分功能,怎么把它们用起来。

      在【sensorTile评测】之三----启动固件STSW-STLKT01评测中我们已经安装好PC端的软件开发环境和硬件开发环境,并且下载了这次评测要用到的所有软件开发包。这次要用到的就是其中的

      把它解压缩至IAR的安装目录下(你也可以把它解压缩至其他目录下)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这个软件包中没有包含代码中需要的一些文件,需要从en.Bluemicrosystem1_firmware.zip或en.Bluemicrosystem2_firmware.zip中拷贝到相应的目录下

安装目录\en.Bluemicrosystem2_firmware\BlueMicrosystem2_V2.1.3\Middlewares\ST
图中六个选中的库目录

图一

拷贝到
安装目录\en.fp-sns-allmems1_firmware\STM32CubeFunctionPack_ALLMEMS1_V2.1.1\Middlewares\ST下

另外,main.c文件中,module_status没定义就使用了,先把它屏蔽试试
module_status = 1;

图二

编译通过,烧录正常,但是运行后,手机蓝牙搜不到!!!

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原因,大家看看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jmsht33 @littleshrimp @lb8820265 @uniquey @其他小伙伴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下载其他软件包是正常的。而且,上电灯会亮,过一会儿灯会闪烁,再过一会儿,灯熄灭。但是手机蓝牙就是搜索不到。

不知大家运行这个软件包是是什么现象?

网友A:
STM32CubeFunctionPack_ALLMEMS1_V2.1.1\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ALLMEMS1\EWARM\STM32L476RG-SensorTile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没有Open.MEMS算法库,在APP上也不使用像融合算法,计步器这些功能

STM32CubeFunctionPack_ALLMEMS1_V2.1.1\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BlueMicrosystem2_HRM\EWARM\STM32L476RG-SensorTile
这个项目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没有提供Open.MEMS相关文件
如果单纯从其它项目里复制过来,除了module_status错误外还有很多警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FunctionPack_ALLMEMS1_V2.1.1\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ALLMEMS1\EWARM\STM32L476RG-SensorT ...

你的手机蓝牙可以搜索到目标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手机蓝牙可以搜索到目标板吗?

你把下边这段代码注释掉,试试

if ((HAL_GetTick()-button_start)>1000)
      {
        // Rise SHUTDOWN signal after a few seconds
        uint8_t counter;
        for(counter = 0;counter<6;counter++)
        {
          BSP_LED_On(LED1);
          HAL_Delay(50);
          BSP_LED_Off(LED1);
          HAL_Delay(450);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while(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下边这段代码注释掉,试试

谢谢!OK了.手机蓝牙可以搜索到目标板,功能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