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树莓派3笔记(3)--利用mjpg-streamer实现摄像头监控

楼主:
    这一个月,由于公司项目比较急,工作日回家都没时间开电脑,还好快要收尾工作了。
    还好女神周五的时候提醒我树莓派还在玩不,不然得等着吃灰了。
    其实陆陆续续为了这个mjpg-streamer的安装,搞了一个月,失败了几次,都快要放弃了。第一次的时候,TB买的USB摄像头插在电脑上,可以识别到设备,特么的在树莓派上有时候可以识别有时候就没有了。后来怀疑是树莓派USB供电不足,所以我把其摄像头的电源线剪了,用杜邦线焊接起来单独供电,如图所示,图中的红线和灰线就是5V和GND,我把他接到树莓派的排针上。

然后在终端敲行命令:lsusb。如图的006就是我的USB摄像头设备。红线后面的是摄像头的生产厂家名。

其次还有一次失败就是:我安装的mjpg-streamer软件版本是mjpg-streamer-code-182的,妹的老是安装编译后总是网页上可以打开但是就是没图像,一度让我怀疑是不是我的摄像头的问题。

版本里面的代码太多,我也没怎么看也看不太明白。后来我也不使用这个版本了,而且这个版本在网上太多篇了,我按照他们的做法做我都不行,怀疑是不是真的有去研究。
  后来我使用的是
jacksonliam版本的项目,我现在所用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使用是最新的原生系统。接下来就详细说下步骤吧。
  1:更新软件源以及软件。当然你觉得你的软件源是最新的,下载软件的时候不会失败,你可以忽视这一步。以下两个命令真的很有用啊。
    命令行是:sudo apt-get update #这个是更新软件源
              sudo apt-get upgrada #这个是更新软件
  2.安装mjpgstreamer必要的支持库。因为我之前在安装上个版本的时候已经安装,所以图中会提示已经安装了,我只是列出了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subversion  #
Subversion是一个自由开源的版本控制系统    sudo apt-get install libjpeg8-dev  #  JPEG支持库
    sudo apt-get install imagemagick  #
ImageMagick是一个免费的创建、编辑、合成图片的软件
   sudo apt-get install libv4l-dev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   #编译工具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git版本控制

网友:
  接下来就是把开源的版本克隆到树莓派本地来。建议新建个非空文件夹放置。我就放在树莓派的downloads文件夹里面。可能需要几分钟,看你的网速了。克隆成功后见下图。
  命令行:

git clone
    cd mjpg-streamer/mjpg-streamer-experimental

  然后我们打开版本的位置,然后make进行编译和安装需要的工具,make过程中比较长,耐心等待。命令行:
cd mjpg-streamer/mjpg-streamer-experimental
make all
在扫描过程中,会出现版本需要的文件,gif真的很方便啊。

然后再进行安装整个工程。命令行:

sudo make install

如此,版本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
  最后就是使用了。注意,这个我是用USB摄像头的,如果用树莓派的摄像头,我不清楚是否可以适用。命令行: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o "./output_http.so -w ./www"

如图,就出现了设备,分辨率等信息。那就说明成功了,

然后在你的浏览器打开网址:你的树莓派IP:8080
效果图:

streamer传输视频流很快,几乎不卡顿。之前用Motion真的太卡了。明天发下Motion的教程就可以进行对比了

网友A:
牛逼,帮顶,收藏了好好研究!

网友:
GIF效果图如下。如果想退出,可以按快捷键:ctrl+c。下一贴,还是应用篇:使用Motion实现摄像头监控,对比mjpg-streamer。
下图可见,监控的实时性还是非常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帮顶,收藏了好好研究!

队长水军第一个来顶贴。好感动。多谢你的芯币,我要赚够芯币还给色哥。

网友B:
666厉害厉害折腾这么久还在折腾

网友C:
恭喜恭喜,你可以开班了,小板凳瓜子已准备好。。。

网友:
这么能写,给力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厉害厉害折腾这么久还在折腾

折腾不出来,心里在发慌。回家的人真爽,好好待在家,不然来深圳了会乡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你可以开班了,小板凳瓜子已准备好。。。

就你搞事。带都不带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你搞事。带都不带我

你是大神了,带不动了你了,我跟着你的脚步走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给力!!!!!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大神了,带不动了你了,我跟着你的脚步走就好

你发的帖子的内容我都还没看懂,我这是业余,怎么比得上你这个职业的

网友F:
这玩艺太不容易装了。我树莓3,按网上教程182版本装的,也是编译后总是网页上可以打开但是就是没图像。编译时总是在jpeglib.h上卡克,这一步通过了也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艺太不容易装了。我树莓3,按网上教程182版本装的,也是编译后总是网页上可以打开但是就是没图像。编译 ...

182版本的不适合树莓派3.估计人家太久没更新了。你还是用我帖子上的吧,保证可以。

网友:
汇总贴连接:
新手学习树莓派3笔记——by RCS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875&fromuid=536508

网友G:
你好  USB摄像头直接插到Pi上   Pi也能识别.
但是最后一步出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好  USB摄像头直接插到Pi上   Pi也能识别.
但是最后一步出错了

libv4l-dev 库安装了吗?再试下安装下。还有你运行这个的时候,如果失败了,再lsusb看下看树莓派还能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bv4l-dev 库安装了吗?再试下安装下。还有你运行这个的时候,如果失败了,再lsusb看下看树莓派还能不能 ...

非常感谢   原因可能是: 一开始我用的是motion方式, 并设为了守护进程(脱离终端控制), service motion stop 命令无效.   所以,它一直以motion 方式在后台运行,mijpg-streamer无效

网友:
为嘛我的最后一步出来的是这个????

网友H:
求解,为什么我的最后一步总是显示:不可用的.w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解,为什么我的最后一步总是显示:不可用的.w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再敲下命令:lsusb
看下有没有摄像头设备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再敲下命令:lsusb
看下有没有摄像头设备出现?

在用树莓派官方摄像头的时候,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换了usb的摄像头,结果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的树莓派3B,Raspbian,mjpg-streamer安装过程一切顺利,最后用网页显示出错,输入:http://172.20.10.7:8080/stream/html,一直显示“网页无法访问”。
崩溃中,请大神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