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触发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刚接触xilinx的FPGA,用到了他的在线逻辑分析仪写了个流水灯的程序,在chipscope调试中点击了连续触发,但是输出结果的波形变化了一下就没有再变化。不应该是一直变化的吗?
谁能否给讲解一下?

上图为波形文件。

上图为设置参数的文件

网友:
最近刚接触xilinx的FPGA,用到了他的在线逻辑分析仪。
写了个流水灯的程序,在chipscope调试中点击了连续触发,但是输出结果的波形变化了一下就没有再变化。不应该是一直变化的吗?
谁能否给讲解一下?

网友A:
你看下代码和你连续触发的条件是否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代码和你连续触发的条件是否一样的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chipscope工具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