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可以可以做hud的主控芯片吗??

楼主:
最近刚学stm32f103,然后有学长推荐我去研究hud技术。不知道f103性能够不够强,不够的话f4可以吗??还不行的话用什么芯片比较好呢?

网友:
抬显系统么?我是外行啊,我猜基本上这个就是显示一些数据信息的,也不用显示什么图片,就算有图片也只是单色的,不是rgb的,所以我猜测这个系统103足以满足要求,103芯片也有can总线,应该是没问题的。纯属外行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