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树莓派3笔记(4)--利用motion实现摄像头监控

楼主:
  相比上贴的Mjpgstreamer的安装编译步骤,使用motion安装起来反而简单多了。实现起来简单多了,但是同样都是视频图片捕捉,图像的实时差别很大,Motion传输太卡顿,时候得10s+。
  1.根据上贴,你可以自行更新下软件源。
  2.下载安装Motion,我之前已经安装好了,就不发图了。
    命令行:
sudo apt-get install motion
   3.安装好了之后修改下一些设置。
     3.1
使能 motion daemon 守护进程,让他可以一直在后台运行。我使用的是nano编译器,当然也可以选择vim。
       命令行:
sudo nano /etc/default/motion
  打开之后见截图:

  把no改为yes。然后ctrl+x 然后保存退出 enter即可。
    3.2 修改Motion配置文件。进程打开、设置分辨率、关闭localhost限制。
       命令行:
sudo nano /etc/motion/motion.conf

nano编译器里面有很多快捷键可以弄,配置文件内容有点多,我们也不好找,所以就利用快捷键ctrl+w进行查找。

查找daemon,在以下搜索直接打上即可了。然后把off改为On

查找分辨率。搜索height或者width都行。改为你要的分辨率,我这里改为640*480

设置帧率,这里可以设置为2~100.我这里设置为50吧。越高不知道会不会占用CPU。

关闭localhost限制。

这样整个motion设置就完成了,ctrl+x退出保存。

网友:
  之后再启动motion。
  命令行:sudo motion

之后在浏览器输入:i树莓派IP:8081。就可以看到图像了

网友A:
不错不错,写的非常的仔细!

===================================

网友:
  出几个gif图。相比上贴的视频,真的卡多了。帧率可以设置大点,设置为100最大,应该延时大概几秒。设置为2的话,延时估计要10秒上了。但是还是会卡顿。我已经把摄像头移动多次,但是画面更新太慢了。
这是帧率为50的时候。

这是为帧率100的时候。

好像也没多大变化,帧率为50以下更慢了,gif捕捉都好像静止一样,就不发这个了。有两个对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写的非常的仔细!

谢谢柱哥。作为菜鸟,必须得详细下写着。跟着柱哥的大脚印走才不会丢。

网友:
   由于今天断了一天网,发的东西断断续续。
   最后就是中断Motion.
   命令行:sudo killall -TERM motion

  下一贴。树莓派外设的应用。

网友B:
树莓派3 板载自带摄像头的么? 我的树莓1b貌似没有哎

网友C:
期待楼主的后续更新,楼主写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3 板载自带摄像头的么? 我的树莓1b貌似没有哎

不是,板载自带摄像头的话有另外一个命令,回家我发给你。我用的是UVC摄像头,TB买的10几块钱。树莓派1B估计也可以玩,不过硬件解码估计很吃力。Motion还是不要跑了,用streamer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后续更新,楼主写的很好很详细!!!!!!!!!!!!

一起学习交流,其实Motion和streamer都可以用在别的板子上,只要是Linux内核的。

网友:
汇总贴连接:
新手学习树莓派3笔记——by RCS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875&fromuid=536508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