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求助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Trig1  = P2^0;
sbit Trig2  = P2^1;
sbit Echo1  = P3^2;
sbit Echo2  = P3^3;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êyÂë1ü0-9
uchar ge1,shi1,bai1,ge2,shi2,bai2,temp,flag,outcomeH,outcomeL,i,uselection,distance_data,time,time1;
bit succeed_flag;

void conversion1(uint temp_data);
void delay_20us();
void display(uint o);
void ultrasonic_detect1();
void ultrasonic_detect2();
void delay_10us();
void main(void)
{
        double s;
        time=0;
        i=0;
        flag=0;
        Trig1=0;
        Trig2=0;
        TMOD=0x12;
        TH0=0;
        TL0=0;
        TH1=0;
        TL1=0;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time>=40)
                {
                        ultrasonic_detect1();
                        time=0;
                }
                if(succeed_flag==1)
          {
                        time1=outcomeH;
      time1<<=8;
                        time1=time1|outcomeL;
                        s=(time1*0.9216)/5.8;
                        s=(uint)s;
                        conversion1(s);
                        succeed_flag=0;
                }
                display(1);
        }
}

INTO_()  interrupt 0
{
        TR1=0;
        TR0=1;
        EX0=0;
        outcomeH =TH1;
        outcomeL =TL1;
        succeed_flag=1;
}

timer0() interrupt 1
{
        time++;
}
//ía2¿ÖD¶Ï1 P3.3
INT1_()  interrupt 2
{
        TR1=0;
        TR0=1;
        EX0=0;
        outcomeH =TH1;
        outcomeL =TL1;
        succeed_flag=1;
}

void ultrasonic_detect1()
{
                EA=0;
                TR0=0;
                uselection = 2;
                Trig1=1;
                delay_20us();
                Trig1=0;
                TH1=0;
                TL1=0;
                while(Echo1==0);
                TR1=1;
                succeed_flag=0;
                EX0=1;
                TF1=0;
                EA=1;
}

void ultrasonic_detect2()
{
                EA=0;
                TR0=0;
                Trig2=1;
                uselection = 1;
                delay_20us();
                delay_20us();
                Trig2=0;
                while(Echo2==0);
                succeed_flag=0;
                EX0=1;
                TH1=0;
                TL1=0;
                TL0=0;
                TF1=0;
                TR1=1;          //Æô¶ˉ¶¨ê±Æ÷1
                EA=1;
}

void conversion1(uint temp_data)
{
        uchar ge_data,shi_data,bai_data ;
        bai_data=temp_data/100 ;
        shi_data=temp_data/10%10;
        ge_data=temp_data%10;
        bai1=SEG7[bai_data];
        shi1=SEG7[shi_data];
        ge1 =SEG7[ge_data];
}

void display(uint o)
{
        switch(1)
        {
                case 1 :
                DULA = 1 ;P0= bai1 ;DULA = 0 ;P0=0xff;
                WELA = 1 ;P0= 0xFE ;WELA = 0 ;delay_10us();

                DULA = 1 ;P0= shi1 ;DULA = 0 ;P0=0xff;
                WELA = 1 ;P0= 0xFD ;WELA = 0 ;delay_10us();

                DULA = 1 ;P0= ge1  ;DULA = 0 ;P0=0xff;
                WELA = 1 ;P0= 0xFB ;WELA = 0 ;delay_10us();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bt ;
    for(bt=0;bt<100;bt++);
}

void delay_10us()
{  uchar bt ;
    for(bt=0;bt<25;bt++);
}

我写了一个双通道的超声波测距电路,现在只写了单通道的,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只有定时器1的低八位TL1有值,可是TH1没有值,导致只能计算一部分的距离然后又重新机选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就是为什么LED上会有残影= =。

啊可以了,原来是我定义错了,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
消灭零回复。本来还想给你看看发挥一下,看到问题已解决,那就走人了

网友:
你好,请问能否交流一下,我最近也在做这块

网友:
也许是定义了八位的内存变量来处理定时器十六位的计数。

网友:
怎么解决的,晒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