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和EFM8引脚分配方式

楼主:
C8051F和EFM8引脚分配方式:
1,skip的PIN全略过。
2,按优先级一个个地向下分配。
这是我的理解,那优先级低的外设使用的引脚(引脚ID号)不可能小于优先级高的。是吧?

网友:
我在studio中找到了一个SMBus_Master_Multibyte的救命代码,
其中的enter_DefaultMode_from_RESET函数就是先把p0,p1.0; p1.1全skip掉,然后再把spi功能disb掉,然后smb分配的pin就是P1.2,p1.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