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环境的基础搭建

楼主:
        我们看下SensorTile的开发应该要准备哪些工作?
       1.硬件上SensorTile是肯定的啦!然后需要准备一块Nucleao或者是Jlink来作为程序下载调试的工具(Nucleo是为了利用上面的ST-Link)
       2.软件上我们可以使用Mbed在线的平台,但是总归有些不方便,所有线下的工具是比较实在的,两者各有好处吧,只是我比较习惯在线下开发。软件也可以选择Keil或者IAR,当然自己搭建Eclipse的环境也是OK的。这里我选择了比较常用的Keil了。

       KEIL的安装过程我们不在说明了,很简单,直接到官网下载开发软件,直接进行安装就OK了,官网下载的话需要注册一个官网的账号,稍微会麻烦一点,但是你能够下载到最新的版本。

       然后安装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安装Pack,也就是对应的每一个芯片系列的相关的一些头文件啊,什么的,ST官网通过Pack的方式给我们,可以选在在Keil中进行在线安装,但是我会习惯从官网下载下来再进行安装比较方便。
       下载网址:
       找到我们要的Pack,stm32l4系列的Pack。

       然后我们打开Keil软件。选择下图方框中的按钮。

       然后选择File下面的IMPORT

       打开我们下载的SensorTile。

       然后就会开始安装啦!

       稍等一会就会完成安装了,这样我们就做好了准备工作了,官网提供了很多参考代码,我们随便打开一个工程进行编译看看有没有问题。

       工程路径在这下面,够深的啊!
..\BlueMicrosystem1_V3.2.0\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BlueMicrosystem1\MDK-ARM\STM32F401RE-Nucleo
       打开好了!(工程有点复杂啊!)

       编译成功啦!

       好了基础的没有问题,接下来就需要深入的查看代码进行自己的开发啦!

网友:
请问官方提供的参考代码哪里下载呢

网友A:
里面资料太多了 PDF都看到了  不过没有看到keil的源代码呢 请问能否麻烦上传一个 或QQ发一个给我呢  QQ:2693516482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资料太多了 PDF都看到了  不过没有看到keil的源代码呢 请问能否麻烦上传一个 或QQ发一个给我呢  QQ:26 ...

还是需要培养一下找资料的能力啊!官网有说明的,哪些是文档,哪些是源码的。论坛不是有三个培训视频吗,里面也有讲到的。

网友:
为什么用STM32F401RE-Nucleo的工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