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2C的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
实现:读取某个寄存器的值                                                                                                    问题:全速运行时,RXBUF得到的是0XFF ,当单步调试时,RXBUF得到的是0X48,得到的值是正确的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各位大神们可以提供一下思路吗?

代码如下,使用的是TI的driverlib库写的
初始化如下:

读单个字节代码如下:

网友A:
硬件IIC速率限制呗,你得看器件IIC的最高速率是多少,太快的话是不支持的

网友B:
0xff是不是因为iic上拉,默认读出的结果?

RTEMS

网友C:
速率高了,拉不下来,或者说是上拉太强了
代表super captain回一贴,

网友D:
可以全速跑,然后示波器量一下 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

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IIC速率限制呗,你得看器件IIC的最高速率是多少,太快的话是不支持的

已经用示波器去抓波形的了,得到的结果就是上面说的那样子,速率不高的,现在的频率是100k,器件IC是可以100k-40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ff是不是因为iic上拉,默认读出的结果?

不会的,我用示波器抓波形,发送从机地址的时候SDA都能拉低,数值正确,当读数据的时候,就全部高了,所以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率高了,拉不下来,或者说是上拉太强了
代表super captain回一贴, ...

不会的,我用示波器抓波形,发送从机地址的时候SDA都能拉低,数值正确,当读数据的时候,就全部高了,所以不懂。。。

你成了大队长的助理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全速跑,然后示波器量一下 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

一直在用示波器在测量,示波器得到的结果跟上面说的是一样的。全速跑才能抓到波形,单步调试的话,抓不到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率高了,拉不下来,或者说是上拉太强了
代表super captain回一贴, ...

你这个是代表玉老板说的。。

网友E:
如果肯定硬件没问题,分析一下外设的读写时序,关注一下数据有效建立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肯定硬件没问题,分析一下外设的读写时序,关注一下数据有效建立的时间。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同样的硬件,我师父调通了的,我现在自己调试
这个建立时间是什么意思?看了规格书,只看见有一个SCL的频率范围,就没有跟I2C有时间相关的数据了

网友:
感谢楼上热情的各位!
解决问题了
方法:在每次置了Start的UCTXSTT位后,需要等待UCTXSTT这个位的置起,就通信正常了,代码如下
    //Send start
    HWREG16(EUSCI_B0_BASE + OFS_UCBxCTLW0) |= UCTXSTT;
    while(HWREG16(EUSCI_B0_BASE + OFS_UCBxCTLW0) & UCTXS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