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理图,没有网络,怎么查找断线

楼主:
板子不复杂,但是有很多线,没有原理图直接画的PCB。 如图,Altium Designer 怎么检查这种漏线?谢谢!

网友:
没有原理图,只能目视检查

网友A:
很不好的习惯,要改

网友B:
AD没有那么智能,它的检查也是基于网络的,要想检查只能用S+P一根一根的手动检查

网友:
没有网络是不是连那里的都不知道,谈断线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
图上红色线不就断了吗

网友C:
启动人眼纠错系统

网友:
火眼晶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没有那么智能,它的检查也是基于网络的,要想检查只能用S+P一根一根的手动检查

因为PCB板厂用的软件处理菲林的时候,断线头,尖角这些,软件会报错.....所以就问问AD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好的习惯,要改

是不好,但是这板子是在其型号的基础上修改的,之前没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人眼纠错系统

我的钛合金狗眼没有看出来.....差一点点就完了

网友:
没有原理图怎么知道是断线,说不通

网友:
最后还得要用眼视察一遍。

网友:
靠眼睛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能帮忙顶贴了 嘿嘿

网友:
先DRC检查。

网友:
你这种情况像极了在抄板。除非高手听说不用原理图。。。。。只能自己逐条线的检查。。。

网友:
没有这样做过,想看看大神们的方法。

网友:
没有原理图,可以手动在PCB中添加网络,这样避免后期的错误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D(2017-01-12):
添加网络,然后正常检查就行了!

网友E:
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可以根据连线自动生成网络表

网友F:
没有原理图就没有网络属性,没有网络连接你让软件怎么检查呢

网友G:
没有原理图就算了,在布板前,拉一下网络线还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