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运放这么用有没有隐患?

楼主:
同一路信号这么搞,会不会干扰?影响性能?

网友A:
这叫什么运放电路?好像是TTL的缓冲器。

网友:
通常不会“影响性能”。
双运放、四运放等多个运放在同一硅片上,各运放之间一定存在分布电容,也有一定程度漏电(存在电阻),但各运放之间由PN结隔离,彼此之间影响很小。双运放、四运放的datasheet上一般载有“通道隔离度”这个指标,例如LM358为120db。意思是说,两通道之间在一定测试条件下,此通道信号在另一通道要衰减到负120分贝。这已经大于运放的开环增益,也优于电源抑止比。换言之,电源纹波的影响比另一通道对此通道的影响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不会“影响性能”。
双运放、四运放等多个运放在同一硅片上,各运放之间一定存在分布电容,也有一定程 ...

好像以前在哪里看到的说双运放用的时候有个禁忌,就是双通道太近,具体记不得了,双运放用在仪表放大器上应该比较合适,看到有的写输入输出串扰指标,跟这个隔离度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以前在哪里看到的说双运放用的时候有个禁忌,就是双通道太近,具体记不得了,双运放用在仪表放大器上 ...

既然“具体记不得了”,想起来再说吧。

“双运放用在仪表放大器上应该比较合适”,仪表放大器有现成的产品,三个运放做在同一硅片上,其对称性比用双运放再加一片单运放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以前在哪里看到的说双运放用的时候有个禁忌,就是双通道太近,具体记不得了,双运放用在仪表放大器上 ...

“看到有的写输入输出串扰指标,跟这个隔离度是不是一个意思?”
不知道“输入输出串扰指标”原文,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的写输入输出串扰指标,跟这个隔离度是不是一个意思?”
不知道“输入输出串扰指标”原文,所以 ...

准备像上面那样用AD8028做两级放大,每一级放大2倍,共放大4倍,带宽0~20M,输入幅度500mV,输出幅度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备像上面那样用AD8028做两级放大,每一级放大2倍,共放大4倍,带宽0~20M,输入幅度500mV,输出幅度2V

20MHz频率下,由图中曲线,串扰优于负60db。
负60db的意思,是千分之一。你自己看看,千分之一的影响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MHz频率下,由图中曲线,串扰优于负60db。
负60db的意思,是千分之一。你自己看看,千分之一的影响 ...

图中是G=1时的串扰,我的电路实际是G=2,G=1的话60dB的影响还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是G=1时的串扰,我的电路实际是G=2,G=1的话60dB的影响还真大……

可又来了。
8楼图中哪有G=1?明明U2同相输入端接地。而且,CROSSTALKd定义的是Vout/Vin,是U2的Vout比U1的Vi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又来了。
8楼图中哪有G=1?明明U2同相输入端接地。而且,CROSSTALKd定义的是Vout/Vin,是U2的Vout比U ...

U1的G=1,U2直接出来的串扰……
不过,U1和U2级联放大的话,串扰对最后的输出应该影响不大,毕竟串扰很小而且是同一路信号,既然推荐双运放接成仪表放大的输入,用来级联放大应该可以正常工作。要是单独放大两路不同的信号,串扰会变成个大问题,两路信号干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具体记不得了”,想起来再说吧。

“双运放用在仪表放大器上应该比较合适”,仪表放大器有现成的 ...

几十兆的仪用放大器并不多,低频领域确实用现成的仪表放大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什么运放电路?好像是TTL的缓冲器。

随手画的示意图

网友:
单级放大找不到合适的运放,改天试试三极管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兆的仪用放大器并不多,低频领域确实用现成的仪表放大器方便

“几十兆的仪用放大器并不多”
当然。
前面已经说过,最主要的影响来自分布电容,而频率越高容抗越小,显然串扰越强。
8楼图也明显可以看出,串扰随频率升高而变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1的G=1,U2直接出来的串扰……
不过,U1和U2级联放大的话,串扰对最后的输出应该影响不大,毕竟串扰很 ...

“要是单独放大两路不同的信号,串扰会变成个大问题”
立体声的各通道,就是“不同的信号”,而且立体声的各通道,例如最简单的左右两通道,就有串扰的要求。实际上,左右通道是公用地线的,共用地线必产生串扰(因地线并非理想,具有电阻)。你不妨计算一下,左右通道由于共用地线而产生的串扰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单独放大两路不同的信号,串扰会变成个大问题”
立体声的各通道,就是“不同的信号”,而且立体声 ...

立体声不太懂毕竟声音是用来听的人耳朵的灵敏度也不高,像上面1/1000的干扰我觉得还是很大的,比如用双通道运放做个双通道的信号源,当然具体的串扰大小需要实际计算才知道,然后再确定用什么方案……以后不明白的东西还是少看定性分析多做定量分析,有的东西越看越迷糊,还好有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