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的BSL下载问题

楼主:
 使用BSL方式给MSP430F4152单片机烧录程序,端口接的没问题,不能下载程序,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28496544\QQ\WinTemp\RichOle\`ZOA7}Q%$FTH[}D2QV947[W.pngfile:///C:\Users\ASU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28496544\QQ\WinTemp\RichOle\`ZOA7}Q%$FTH[}D2QV947[W.png

网友A:
看看复位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B:
给出你的接线,还有你的下载文件是txt格式吗,具体一点,这样才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出你的接线,还有你的下载文件是txt格式吗,具体一点,这样才可以帮你解决

文件是TXT格式,用的BSL下载器,下载器版本是PL-2303HX,使用此下载器下载149单片机没问题,接线方法:DTR-TCK,RTS-RST,TXD-TA0,RXD-MCLK,由于下不进去程序,端口我都试了一遍,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复位有没有问题吧!

哪个引脚,怎么看?我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