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触点用什么表示?

楼主:
例如一单刀比掷的继电器有常开端、常闭端,以及公共端。

在画图时,如果用字母表示,这三个端怎么表示?

网友:
NO,即nomal open,常开触点,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断开。   NC,即nomal close,常闭触点,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导通。

网友:
COM —— Common,指公共端,根据是否加电,可以与NC端或NO端接触

网友:
一般继电器说明书是这样
常闭端NC,或者OFF,或H
常开端NO,或D
公共端COM

不知道国家有没有继电器标注的标准

网友:
实在不行,建议下载那种固态继电器的datasheet去看下。如果么有,就按照自己的习惯定义就好了,别人能看懂就行。

网友:
我觉得"刀"指向那一端, 那一端就是常闭, 另一端是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