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输出隔离的方法。

楼主:
大家好,电路原理图大概如上,门函数波形给电容冲电,充放电电流在电阻R1上形成电压,得到电压波形。
现在负载的等效电阻RL在50欧姆左右,如果直接从RC中间引出接到负载上,因为两个电阻为并联关系,而且RL比R1小很多,所以输出电压波形受到很大影响。

有考虑过用放大器组成一个电压跟随器,但是仿真时发现跟放大器本身参数有很大关系。因为输出电压为电容的冲放电脉冲,脉宽大概在200ns-1us之间(R C还有其他不同的取值),仿真软件里的一些放大器可能由于速度不够快的原因,之后负载上的波形都有很大程度的衰减。而一些高速放大器的模型仿真软件里有没有。所以想问问如果有合适的高速放大器,一个简单的电压跟随器是否能实现目的?
或者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减小负载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网友:
这不能叫做“隔离”。“隔离”的意思是负载与放大电路没有电气联系。
什么叫做“门函数波形”?

网友:
问题中没有把要求说清楚,仅说了负载为50欧,脉冲宽度大概在200ns-1us之间,但未说明负载上电压幅度要求多少,也未说明负载上脉冲波形是严格单向还是双向。更未说明输入脉冲重复频率。

网友:
“而一些高速放大器的模型仿真软件里有没有。”
这句话颇令人疑惑。
难道只要仿真出来即可,不必实物?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光耦隔离。

网友:
能够放大脉宽在200ns-1us之间的放大器很多,问题是楼主没有将要求描述清楚:脉冲幅度、正负极性、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允许误差等等。

网友:
RE: 求助关于输出电压稳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