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中与非门的作用

楼主:
5芯积分
在图中我从A点引出波形驱动N-MOS管发现驱动波形的上升沿很弯,开通很慢,而经过门电路(与非门芯片为74vhc00)后驱动MOS管,驱动波形可以变为很正的方波,然后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一个门电路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有mos管输出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尖刺,上升沿的差不多10V,下降沿的差不多5v,mos管发热也很快,mos管用的80NF70,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好,看你的电路应该是一个控制电机的电路,与非门的输入端在悬空时的效果跟输入高电平的情况相同,你的电路上的与非门的一个输入始悬空的,也就是为逻辑1,则参考与非门真值表就知道这两个与非门仅仅起了非门的作用,可以看成是一个非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你的电路应该是一个控制电机的电路,与非门的输入端在悬空时的效果跟输入高电平的情况相同,你的电 ...

谢谢您,门电路它对mos管的驱动有什么作用吗?那个悬空的脚是另外两个光耦过来的,可0可1,用来实现正反转,这是我抄的别人的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门电路它对mos管的驱动有什么作用吗?那个悬空的脚是另外两个光耦过来的,可0可1,用来实现正反 ...

如果与非门的一端输入为0的话那么输出端会一直是1,PMOS关断,电机停转,那这样的话与非门的另一个引脚的作用就是控制电机的起停的,而接到NPN三极管的与非门端则是用于PWM控制电机的转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与非门的一端输入为0的话那么输出端会一直是1,PMOS关断,电机停转,那这样的话与非门的另一个引脚的 ...

嗯,谢谢您,按理说三极管直接出来的PWM方波就能驱动MOS管了,但是实际是驱动波形是一个上升沿是斜坡的波形,而经过门电路后就没有这种情况,我就是想不明白是什么原理。难道mos管可以增加驱动能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您,按理说三极管直接出来的PWM方波就能驱动MOS管了,但是实际是驱动波形是一个上升沿是斜坡的波 ...

嗯,门电路是可以整形的。mos管不就是用来增加驱动能力的么。

网友C:
这电路画的…… 呵呵,有些怪

一眼看去,这个是半桥电路!原来电路图上也可以搞脑筋急转弯啊

网友:
有些疑惑。
楼主的74VHC00使用什么电源?不可能是图中的12/24V电源,74VHC00电源最高只能用到7V。但A点是通过电阻联接到12/24V的。所以,74VHC00所使用的电源是个问题。

网友D:
图中74VHC00有两输入引脚悬空,这是不允许的,输入引脚悬空时电位不确定,当然芯片输出的电平也不能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中74VHC00有两输入引脚悬空,这是不允许的,输入引脚悬空时电位不确定,当然芯片输出的电平也不能确定。

这个是我的疏忽,实际电路中是不会悬空的,另外的输入端引脚是由另外的两个光耦经过三极管放大,最后输入与非门的另外的引脚,可以控制它置0或者置1的,还有74VHC00这个芯片VCC接+24C,GND接24V经过6.2V稳压管后的电压,也就是VCC与GND的压差是6.2V,这样芯片不会烧坏吗,数据手册上写的是最高不能超过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疏忽,实际电路中是不会悬空的,另外的输入端引脚是由另外的两个光耦经过三极管放大,最后输入 ...

果然是这样的接近主电源正端的独立电源。
这样使用是可以的,74VHC00不会由于供电的原因而损坏。

可能产生损坏的地方在74VHC00的输入端。74VHC00的输入端经10千欧电阻接一支NPN三极管集电极,而该三极管发射极接地。那么,该三极管饱和时,10千欧电阻左端接近地电位,74VHC00输入端阻抗又非常高,所以这种接法使得74VHC00输入端电位超出了允许范围。74VHC00之所以在这种工作情况下没有损坏,全靠74VHC00输入端内部保护二极管箝位。实际上,图中这样的接法,流经内部保护二极管的电流已经超出了允许值。不过,虽然电流超过允许值,但该芯片留出的裕量较大,没有烧毁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疏忽,实际电路中是不会悬空的,另外的输入端引脚是由另外的两个光耦经过三极管放大,最后输入 ...

其实,要保证74VHC00输入端电位在允许范围内,那支NPN三极管发射极不接地,接到74VHC00电源负端就是了。恰好光耦也可以接到12/24V电源正端,这样可以节省掉5V电源,或者光耦和74VHC00都使用这个5V电源,省去你那支6.2V稳压管。
5V电源和12/24V电源共用正端,“另外的两个光耦”也可以使用此5V电源。这样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一个门电路能达到这个效果”
简单地说,门电路输出阻抗远小于图中NPN三极管集电极负载电阻(10千欧)。

网友:
74系列的电路一般都可以用来整形和反向等功能实现,驱动MOS之类的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要保证74VHC00输入端电位在允许范围内,那支NPN三极管发射极不接地,接到74VHC00电源负端就是了。 ...

谢谢您,这个电路是我把别人的产品抄下来的一部分,完整的电路我并不知道,我按照上图的电路搭建了一个MOS管驱动模型,只用到了一路与非门,74VHC00芯片电源接的是+5V,但是MOS管输出的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有尖刺,MOS管发热也很快,这个尖刺是不是和上图中MOS管的D极接的RC有关系,因为我搭建的电路模型并没有图中的R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画的…… 呵呵,有些怪

一眼看去,这个是半桥电路!原来电路图上也可以搞脑筋急转弯啊:loveliness ...

是我说明得不到位,上图中的电路只是MOS管驱动的那部分的而已,电源和其他部分都是有的,只是完整的电路我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这个电路是我把别人的产品抄下来的一部分,完整的电路我并不知道,我按照上图的电路搭建了一个MO ...

“这个电路是我把别人的产品抄下来的一部分,完整的电路我并不知道”
此电路很可能是驱动直流永磁电动机的H桥两支上管,至于H桥的两支下管,没有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这个电路是我把别人的产品抄下来的一部分,完整的电路我并不知道,我按照上图的电路搭建了一个MO ...

“这个尖刺是不是和上图中MOS管的D极接的RC有关系,因为我搭建的电路模型并没有图中的RC。”
不知道你所说的电容多大容量,不好说。把电原理图中所有元器件都加上标号,是良好的习惯,若标出数值更清楚。
我猜测“尖刺”与MOS管漏极接的电阻电容无关。实际电路如果是控制电动机的H桥,是不会有这些电阻电容的。

网友:
增加驱动

网友:
嗯,谢谢您,门电路增加驱动具体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