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风扇键扫描程序

楼主:
求大神教下这个风扇电路的按键扫描方法!!!谢谢啦!!加急

智能风扇电路

智能风扇电路

网友:
1.基本要求
(1)参照市场上的电脑遥控电风扇产品,设计和制作一个电脑遥控电风扇电脑板硬件电路,代替原电脑板电路。
(2)电脑板使用220V交流电供电,可驱动40W交流风扇电动机和5W摇头同步电动机,风扇电动机可实现三档风速,摇头电机可实现摇头功能。
(3)电脑板可实现4个独立按键功能(开机/风速、关机、定时、摇头)和红外遥控功能(开机/风速(低、中、高))、关机、定时、摇头、风类(正常风、自然风和睡眠风))控制
(4)按本机按键或红外遥控时,LED指示灯能正确指示,蜂鸣器发出声音
(5)编写程序实现电脑遥控电风扇的各种功能(本机按键、红外遥控、三档风速、摇头、定时(0.5小时~7.5小时)、正常风、自然风、睡眠风、LED灯指示、蜂鸣等功能)

网友:
很奇怪...程序是可以直接用的吗?
我自己写程序都是要用实物板仿真调试才觉得可靠OK
可能我编程比较差....呵呵....不仿真的程序我自己都觉得不稳妥

网友:
不用谢,没有人会给你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