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宜的DCDC降压芯片

楼主:
要求输入24v,输出3.3V
最大电流可达到3A
芯片最好不要超过2元
LM2596这个芯片好像假的太多,如果有靠谱的国产品牌,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查下台湾RICHTEK的

网友A:
我上次在立创商城网站买了国产的2596...后面标的是HTC
从网站下载的规格书也没有对厂家"HTC"做介绍..
不过测试使用还OK
在3.3V这个电压的话...电压差比较大...效率可能只有80%左右
大家有用过其他的...也帮我推荐一下...国产的有哪些(TI原厂的太贵 了...)适用的?
我的要求是输入DC19V.输出1-18V可调 ...电流最大2A

网友:
MP1584。美国芯源半导体的DCDC电源IC还是很不错的,性价比可以

网友:
mp1584确实不错 加上电感全部下来不超过3元

网友:
我用的也是MP1584,1块多一点儿。最高电压28V,据说MP1584-C319能达到36V,但是官方资料里没有看到过这个型号,深圳的同行好像用的挺多

网友:
XL3005,XL3003……

网友:
凑热闹给楼主说一个
EUP3472ADIR1
3A的输出电流
输入电压范围:4.5V至28V
输出电压可调范围:0.8V至24V
SOP-8(EP)封装

网友:
资芯片料比较少,淘宝有买,找卖家要资料

网友:
可以看看MPS芯源的MP1584型号,最大输入电压28V,最大输出电流3A,开关频率可调100K·1.5M可调。
我是MPS代理商FAE,要样品或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QQ:6240816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在立创商城网站买了国产的2596...后面标的是HTC
从网站下载的规格书也没有对厂家"HTC"做介绍..
不 ...

可以考虑MPS的电源芯片,性价比高。我是MPS代理商FAE,QQ:624081694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ZCC1496   电流2A的降压芯片,18V耐压

网友:
APS54083   耐压100V  电流可做6A      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