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我也想玩玩。(2)

楼主:
接着上一篇说,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144&fromuid=518118

纯手工焊接太艰难了,(⊙﹏⊙)b
终于焊好一块接近完整的microbit,

使用J-Link给KL26下载DAPLINK固件。然后通过一根micro USB线将microbit连接至PC,这时PC会有一个名称为MICROBIT的U盘出现,设备管理器会出现虚拟串口(前提是已经安装了Windows下的驱动)。

官方教程推荐使用 mu editor 作为开发工具,下载连接为 https://codewith.mu/
该工具十分简洁明了,并且整合了REPL,不用另外打开串口助手了。参照 Images 的例程,在编辑界面输入命令,

点击 Check 按钮,检查无误,便可点击 Flash 按钮,将程序下载到microbit,下载完成后,microbit会重新启动,启动之后,便可以看得5x5LED点阵显示的笑脸图片,

通过点击 Repl 按钮,可以打开控制台,可以跟microbit进行互动了,比如输入 import this,会显示出 The Zen of MicroPython。

对microbit如何准确解析这些命令,还是心存疑问,接着学习。未完待续。

网友A:
内部有micropython的固件,可以解释python程序。

我们的新版本将集成蜂鸣器,可以直接播放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micropython的固件,可以解释python程序。

我们的新版本将集成蜂鸣器,可以直接播放音乐。

它的参考设计,带一个立体声的插座,试了半天,也听不着音。
是必须用3.3V的无源蜂鸣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的参考设计,带一个立体声的插座,试了半天,也听不着音。
是必须用3.3V的无源蜂鸣器吗?

原版的是接一个无源蜂鸣器,应该可以接有源音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的参考设计,带一个立体声的插座,试了半天,也听不着音。
是必须用3.3V的无源蜂鸣器吗?

看官方硬件的参考设计,和MicroPython的 程序上,PAD1和PAD3反了,而音频是通过PAD1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官方硬件的参考设计,和MicroPython的 程序上,PAD1和PAD3反了,而音频是通过PAD1输出的。

import music
music.play(music.NYAN)

无源蜂鸣器一端接GND,一端接PAD3,的确有music了。

网友C:
使用J-Link给KL26下载DAPLINK固件
请问怎么给kl26烧daplink,daplink从哪里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是接一个无源蜂鸣器,应该可以接有源音箱。

d大,他这个帖子里的daplink是怎么烧的,daplink固件怎么找,这里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d大,他这个帖子里的daplink是怎么烧的,daplink固件怎么找,这里没看明白

DAPLink也是一个开源项目,用于取代CMSIS-DAP。DAPLink的固件需要先通过编程器等方式写入仿真器芯片,以后可以通过Bootloader更新。

https://github.com/mbedmicro/DAPLink/releas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J-Link给KL26下载DAPLINK固件
请问怎么给kl26烧daplink,daplink从哪里下?

楼下D大正解,
按照说明文档编译出工程文件,下载方式大同小异。

网友: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烧写daplink是烧写mkl26z吗?是用SWDIO、SWCLK、GND 、VCC 四接口吗?

网友:
请教一下,烧写mkl26z是通过 TMS TDO TDI TCLK 这个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大,他这个帖子里的daplink是怎么烧的,daplink固件怎么找,这里没看明白

请教一下,烧写mkl26z是通过 TMS TDO TDI TCLK 这个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