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应该怎么改进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转换成矩形波,用逻辑门比用场效应管省事省钱,效果又好。

网友:
mos管的栅极前面加个图腾柱试试,顺便问下干什么的这个电路

网友:
MOS管栅极输出???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却连是电路中哪两点的波形也不说清楚,输入方波频率也不说。
“改进”?改成什么样子就是已经改进了?

网友A:
楼主应清晰、完整的描述问题,否则没有丝毫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清晰、完整的描述问题,否则没有丝毫意义。

是的,当时没注意,不过还没搞好,等之后吧,整理一下再请教

网友: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网友:
你想怎么改进

网友:
不知道用施密特触发器 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