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后面的变量相加是怎样解释好

楼主:
#define  ETH_HLEN  14
struct arppacket
{
        unsigned short        ar_hrd;                                /*硬件类型*/
        unsigned short        ar_pro;                                /*协议类型*/
        unsigned char        ar_hln;                                /*硬件地址长度*/
        unsigned char        ar_pln;                                /*协议地址长度*/
        unsigned short        ar_op;                                /*ARP操作码*/
        unsigned char        ar_sha[ETH_ALEN];        /*发送方MAC地址*/
        unsigned char*        ar_sip;                        /*发送方IP地址*/
        unsigned char        ar_tha[ETH_ALEN];        /*目的MAC地址*/
        unsigned char*        ar_tip;                        /*目的IP地址*/

};
int main(int argc, char*argv[])
{
        char ef[ETH_FRAME_LEN];                          /*以太帧缓冲区*/
        struct ethhdr*p_ethhdr;                                /*以太网头部指针*/
        /*目的以太网地址*/
        char eth_dest[ETH_ALEN]={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源以太网地址*/
        char eth_source[ETH_ALEN]={0x00,0x0C,0x29,0x73,0x9D,0x15};
                                                                                /*目的IP地址*/

        int fd;                                                       /*fd是套接口的描述符*/
        fd = socket(AF_INET, SOCK_PACKET, htons(0x0003));

        /*使p_ethhdr指向以太网帧的帧头*/
        p_ethhdr = (struct ethhdr*)ef;
        /*复制目的以太网地址*/
        memcpy(p_ethhdr->h_dest, eth_dest, ETH_ALEN);
        /*复制源以太网地址*/
        memcpy(p_ethhdr->h_source, eth_source, ETH_ALEN);
        /*设置协议类型,以太网0x0806*/
        p_ethhdr->h_proto = htons(0x0806);

        struct arppacket*p_arp;
        p_arp = (struct arppacket*) (ef + ETH_HLEN);                                /*定位ARP包地址*/
        p_arp->ar_hrd = htons(0x1);                        /*arp硬件类型*/
        p_arp->ar_pro = htons(0x0800);                /*协议类型*/
        p_arp->ar_hln = 6;                                        /*硬件地址长度*/
        p_arp->ar_pln = 4;                                        /*IP地址长度*/
        /*复制源以太网地址*/
        memcpy(p_arp->ar_sha, eth_source, ETH_ALEN);
        /*源IP地址*/
        p_arp->ar_sip=(unsigned char*)inet_addr("192.168.1.152");
        /*复制目的以太网地址*/
        memcpy(p_arp->ar_tha, eth_dest, ETH_ALEN);
        /*目的IP地址*/
        p_arp->ar_tip = (unsigned char*)inet_addr("192.168.1.1");

        /*发送ARP请求8次,间隔1s*/
        int i = 0;
        for(i=0;i<8;i++){
                write(fd, ef, ETH_FRAME_LEN);/*发送*/
                sleep(1);                                                /*等待1s*/
        }
        close(fd);
        return 0;
}

p_arp = (struct arppacket*) (ef + ETH_HLEN);                                /*定位ARP包地址*/
结构体后面的变量相加是怎样解释好呢?

网友A:
指针操作,定位到帧的数据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操作,定位到帧的数据位置。

嗯嗯,看懂了,谢谢解答